[維修實例] 大樓升降式鷹架控制器

楼主(2020-10-04):
大樓升降式鷹架控制器,剛好有機會拿到對岸的設備,細部分解,主要由一個電源供應器+重量傳感(荷重元)+器電子秤線路控制兩顆"電葫蘆"(吊猴),當向上提升時重量超過5T就停。

外觀

外觀

网友A:
什麼是升降鷹架?

网友:
LED七段顯示器,這個應該是顯示拖吊物體的重量,可設定最大的重量,超過設定的重量停止拖吊,防止拖吊的機械結構超重倒塌。

重量傳感的類比訊號,經過精密的儀表運算放大器放大後,輸入到單晶片A/D轉換的輸入端,轉成數位後重量顯示在LED七段顯示器, 顯示的重量數值跟原先設定最大重量數值用單晶片做比較,超出設定重量停止拖吊物體,蜂鳴器會響起警示。

動作不複雜,假如想製作這一機器,完全模仿線路及破解讀取程式反而麻煩,自己用單晶片畫線路寫程式,按照拖吊物體的動作程序,自己寫單晶片程式及線路反而單純。

网友:
維修實例,文字描述只有大概架構。我也不懂這個,只能看圖自行想像哪裡故障、修理了什麼

反而是3樓還幫忙分析了一下

雖然你發文是從以前的文章重貼過來的

楼主:
其實這是幾年前朋友委託的案子,因為台灣一直沒有相關產品,想分享出來給大家,當年是某大建設公司從大陸引進,只買設備沒買技術,叫我測試安裝,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互相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是升降鷹架?

原本鷹架都是從地面搭起,升降式鷹在建築物上有埋軌道,因此當建築物向上建時就同步上升,跟塔吊原理相似。

网友:
這控制器適用高空作業平台,荷重元限制載重確保作業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鷹架都是從地面搭起,升降式鷹在建築物上有埋軌道,因此當建築物向上建時就同步上升,跟塔吊原理相似 ...

大概懂了~~~

网友:
沒看過這種的,以前只有看過用竹子搭鷹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