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B400 安裝-可變排氣控制閥

楼主(2020-10-04):
剛剛才入手的改裝品,馬上就裝上車試試.

可自由控制排氣管排氣的氣量大小

基本上可以直上,但原來尾管上的彈簧掛勾需磨掉才能裝.

這是裝上車後的樣子,其實只是長了一點點,至於控制線我再去買腳踏車變速控制器與線來裝.

可以仔細聽影片裡有切換時的音量差別..

若再配合我車上的VTEC控制器,遇到那種跟環保一起的連合臨檢,測試時把VTEC關掉,那麼就算催萬轉都很小聲.

並且RV慢慢騎時,把開度關小一些,也可以增加排氣回壓,讓低轉的扭力變大,更好騎.

楼主:
裝好開關把手後的操作

网友A:
我的車原廠排氣管就有可變閥門
改中尾管就得拿掉,少了這個低速扭力會變差,但中高速超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車原廠排氣管就有可變閥門
改中尾管就得拿掉,少了這個低速扭力會變差,但中高速超讚的! ...

汽車上的是由電腦來決定開度,為了環保,都不會全開,所以高速時會跑不出好的馬力,手動的就沒有這個問題,可以一次全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車上的是由電腦來決定開度,為了環保,都不會全開,所以高速時會跑不出好的馬力,手動的就沒有這個問題,可 ...

嗯嗯
不過我的也是機車啦~

楼主:
使用腳踏車變速把手作為排氣閥門多段開關

開度為全開,關度設定為關閉約七成,雖不是音量最小狀態但是最均衡狀況,

可以排氣順暢不是完全塞住,帶速或低速均可順利騎行.

遇到需要使用的時機,手板到底即可,不管油門怎麼催都非常小聲.

楼主:
順道把防燙蓋也做一做,拿塊不要的鋁板再用鈑金的手法鈑出跟尾段一樣的弧度.

然後再買二個束環,用拉釘固定好就完成了.

拉釘背面要再貼一層保護.

裝上車還算能接受,再去找張本田honda貼上去就更好看了.

最後的是控制器線的走線固定圖
做的算是很服貼,不會拿塑膠車用的來裝,突出一塊很奇怪

隨便找張貼紙貼上去,看起來就很像那麼一回事.

楼主:
騎上山逛逛,這個防燙蓋還真是越看越順眼

加了排氣開關閥門後,也沒有變的多長,跟原來差沒多少,看上去也沒有什麼特別奇怪的地方.

那個紅燈就是自己diy的水溫警示燈,只要一到90度燈就會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