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24SH-L 不過電,維修求助

楼主(2020-10-04):
我的螢幕原來會有插上電源卻沒有顯示藍燈的狀況,當然也沒有訊號
去年有送去維修,對方說是驅動板子問題,更換良品的方式維修比較快,也就接受了

不過拿回來之後還是會有類似狀況發生,但只要拔除12V電源,過一陣子再接回就又可以使用,所以就沒管它了
只要維持12V電源插著,螢幕訊號接上就可以使用,不過假期中要移動位置,這次電源拔除後,藍燈就再也回不來了

拜讀了下方這篇文章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234&highlight=24sh-l

查了一下我的MP1584en跟PO文版主的狀況類似,左側IC只有約3V的輸出,想自己換看看,是否能修好
這個IC台灣似乎不好買,都是模組,不然就要去對岸拍賣買,台灣的拍賣好像也是對岸PO的,不知大家都是這樣解決的嗎?

還是有其他管道可以買,可以跟我說一下,謝謝

原PO的說明

原PO的說明

以下是我的板子,還是更換過的我也不能確定了

我的板子

我的板子

网友A:
唉~~貼圖又要被念了,反正就把它換了吧

第一顆MP1584EN 電路圖如下,另一顆 MP1584EN 開機後才工作是給 Audio Amplifier 供電

有一顆 1117 可能被換過~有

网友B:
重複上傳到附件的圖片我已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複上傳到附件的圖片我已刪除

感謝,我有發現,卻拿不掉多P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貼圖又要被念了,反正就把它換了吧

第一顆MP1584EN 電路圖如下,另一顆 MP1584EN 開機後才工作是給 Au ...

先謝謝指教,不是本科的,純用邏輯推理,若不須喇叭出聲,把右側的IC卸下來,留空,放到左側可行嗎?
基本上不會這樣做,零件錢不貴,只是好奇原理而已

网友:
是不是本科沒差,學習是一回事。痞酷很多都是非本科,我也不是本科

就先把左邊拆了,右邊拿過去用是可行。腳位要對好,IC有小圓凹點是第一腳,對應板子上的小圓白點

哦哦,不過它底部是GND有焊接點,要用熱風槍比較好處理

左邊那顆會比較吃力是因為它轉換後去到很多地方使用 (我覺得啦~我也不懂電路),
右邊那顆只有給音訊放大IC使用 (如果沒使用內建喇叭,那它就沒怎麼在耗損)

這跟  Dell S2330MX 那篇應該都是壞第一顆DC轉換IC。板子都一樣廠商做的,設計幾乎也都一樣

只是他那片是用 APW7080,這片是用 MP1584EN,腳位不一樣,功能大同小異

補充內容 (2020-10-5 01:38 AM):
這是同板號沒拿掉音訊的版本

補充內容 (2020-10-5 01:38 AM):
這是同板號拿掉音訊的版本

网友A:
等等,你說左側 3V 輸出是哪個位置

所以這兩顆沒有量到 3.3V 和 1.8V 電壓就是了,紅線較長那端

參考用 Service Manual 服務手冊,零件編號一樣,左U705:29頁,右U602:32頁

大概就 U705、(U701:U702)、(U703:U704) 這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等,你說左側 3V 輸出是哪個位置

所以這兩顆沒有量到 3.3V 和 1.8V 電壓就是了,紅線較長那端

測量有3V的電壓是左邊的MP1584en的第二腳(EN),兩個MP1584(VIN)都有12V,應該是電源端提供的

大大畫的六個箭頭,其中五個都沒有電壓(0.0)
只有那個你說1117的IC右上方,靠近電容的那隻腳有0.04V

沒有熱風槍就拿不下來嗎?因為都只會修換電容,程度不到換IC,所以一直沒有買熱風槍
這樣的熱風槍買來可以應付嗎?謝謝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量有3V的電壓是左邊的MP1584en的第二腳(EN),兩個MP1584(VIN)都有12V,應該是電源端提供的

大大畫的六 ...

這種長得像吹風機的熱風槍只適合大面積加熱,
吹這種小零件會把週邊零件一併吹下來,

既然會淘寶!搜尋"110V 熱風槍",就可看到風機和手柄一體成型的可換吹嘴熱風槍,
那種會比較適合吹小零件,

网友A:
第五腳 GND、Exposed Pad(裸露的焊盤)

Connect exposed pad to GND plane for optimal thermal performance.
將裸露的焊盤連接到GND平面以獲得最佳散熱性能。
↑↑↑↑↑↑↑↑↑↑↑↑↑↑↑↑
線上翻的,看得懂就好,焊接會比較好

話說那兩顆上面的散熱片原本就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五腳 GND、Exposed Pad(裸露的焊盤)

原來就沒有散熱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就沒有散熱片

我有換過左邊的穩壓ic ( 1084-33)
上面有散熱片喔 你最好兩個都補一下 散熱片
還有就是 那個熱風槍風力太強了 不合適吹零件啦
建議買一台 以後修啥都方便 我才剛買一台 1千多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換過左邊的穩壓ic ( 1084-33)
上面有散熱片喔 你最好兩個都補一下 散熱片
還有就是 那個熱風槍風力太 ...

一個標示1084-33 一個是1084-18
兩個都沒有散熱片的痕跡,應該是原始就沒吧,會去買來加上

看來想要自己修,熱風槍是一定得買了,但很怕自己只有五分鐘熱度,卡關後,容易就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個標示1084-33 一個是1084-18
兩個都沒有散熱片的痕跡,應該是原始就沒吧,會去買來加上

熱風槍推薦這個, "JCD8858 110V"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楼主:
熱風槍買回來了,先用一片硬碟的電路板測試,感覺有到了,應該可以操作了
操作時風不小心開太大,把圓圈裡的零件給吹走了,那個比芝麻還小,勉強焊回去了,只是不知有沒有焊好

最終結果還是悲劇了,預估應該是好的IC有順利拿下來,主力要修的那個反而不肯好好下來,等下來時,電路板已經脫落了
再來應該是要用所謂的飛線來救了,但是要飛哪裡呢?這下頭痛了!!

楼主:
按照楊大俠給我的PDF檔案,似乎沒有很嚴重耶
連線都在附近,可是沒信心,是不是把IC焊回去,然後2跟3腳,按照圖面紅線,分別各連一條線就OK了
自己測了一下第二腳應該電路板還沒被我毀了,只是有翹起一些,第三腳剛好跟被我吹走的零件是要相接的,得去哪裡找細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