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電燈泡(換完電晶體又擊穿)

楼主(2020-10-04):
這顆是21W 比讚牌 省電燈泡

拿來的時候量測只有電晶體擊穿,

PTC量測短路(爬文說短路不影響點亮)

我就更換了13003兩顆

電容檢查沒有擊穿,

電阻量測沒開路就當它好的,

點亮也可以。

然後上機約30分鐘左右電晶體就掛了。

另一顆也是上30分鐘就掛了。

電晶體來源是:"國產" 13003 品項如圖片

我是想說是不是料有問題?
還是原始設計的sepc掐太剛好,大陸料品質差?

网友A:
會擊穿是電流過大了!!  看一下那些是會造成電流過大問題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擊穿是電流過大了!!  看一下那些是會造成電流過大問題的元件

開燈正常,可是一陣子才燒? 太熱嗎?

電容容值都正常,也沒有短路的東西...

除了ptc呈短路(手上沒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燈正常,可是一陣子才燒? 太熱嗎?

電容容值都正常,也沒有短路的東西...

溫度是一定有關係的

网友:
PTC "短路" 沒關係????

网友:
PTC 基本上是當 過流保護用.

是否他有問題 , 所以過流 (過熱)時依然導通 造成 13003 陣亡.

网友:
個人會從更換這兩個元件下手。

网友B:
C3老化也會燒電晶體,2顆2SC4242換來的教訓

网友C:
搜不到的白牌省電燈泡,用料都好不到哪裡去?買零件修理都划不來!我都給它回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開燈正常,可是一陣子才燒? 太熱嗎?

電容容值都正常,也沒有短路的東西...

PTC正係數熱敏電阻

溫度越低阻值越低,溫度越高阻值越高,
請問你如何斷定它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C正係數熱敏電阻

溫度越低阻值越低,溫度越高阻值越高,

直接量,已將短路的電晶體移除,爬文資料看說大概要幾百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不到的白牌省電燈泡,用料都好不到哪裡去?買零件修理都划不來!我都給它回收了。 ...

我只是覺得納悶而已,一般來說電晶體換掉電容沒擊穿有容值正常應該還好啊...
我原本預期1~2個月再壞,結果30分鐘就掛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老化也會燒電晶體,2顆2SC4242換來的教訓

C3 老化是指沒容值還是偏低,還是看起來正常掃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