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NN-S235 微波爐可開機無法加熱

楼主(2020-10-05):
與本站網友相同故障情形,但故障零件不同
https://bbs.pigoo.com/thread-14139-1-1.html
1.送電啟動後風扇馬達、轉盤馬達、爐燈皆正常,量測高壓變壓器初級圈無電壓,故RY1無動作,RY1由電源板拆下後量測是正常的。
2.電源板上變壓器輸出為AC 24V,整流後是DC 33V,但電路板上印刷是+18V,且電解電容耐壓只有35V,故更換50V的較妥當。
3.控制板取出時佈滿蟑螂糞便,造成D220二極體內部擊穿,清理電路板並更換二極體後RY1已可動作修復完成。

電路圖

電源板正面,電容已更換220uF 50V

電源板反面

控制板正面,D220中間已經黑掉,雙向皆可導通

控制板反面

网友:
請教D220是什麼東西呢?

网友A:
參考用 Service manual: NN-S45BK.pdf (1.05 MB, 下載次數: 48)

第16頁 MCU,[A] P52 處,D220 → 1SS133T-77

S-6S2AU & S-6S2D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
Switching diode
https://www.digikey.tw/number/zh/rohm-semiconductor/846/1SS133/29862

謝謝您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參考用 Service manual:

第16頁 MCU,[A] P52 處,D220 → 1SS133T-77

謝謝大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