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睡眠重新喚醒碰到的問題

楼主(2020-10-05):
Win 7系統 : 之前重新喚醒只要登入Admin帳號就可以進入桌面 , 日前因安裝一個藍牙耳機後,現在重喚醒在登入畫面竟然多了一ㄍ 藍芽安全認證))_而且還是預設畫面,必須選擇其他帳號才能選Admin帳號,重點是就算點選藍芽按鈕也沒反應阿,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移除藍芽裝置也一樣會出現.

网友:
不要讓它進入睡眠試看看?!

网友:
  控制台\硬體和音效\電源選項\系統設定, 找 "喚醒時密碼保護" 欄位, 點擊 最後一句.

  會見到 控制台\使用者帳戶和家庭安全\使用者帳戶, 點選左側 主控臺目錄 的 管理你的認證.

  會見到 控制台\使用者帳戶和家庭安全\認證管理員, 尋找有無 "藍芽安全認證" 將其移除.

  供參考.

网友:
win7的話,在桌面點滑鼠右鍵叫出選單

個人化 -> 螢幕保護裝置 -> 變更電源設定

左邊有個 喚醒時需要密碼   進去後可以變更喚醒是否需要密碼

電源設定這頁面也可以從控制台 -> 電源選項  喚出

网友:
我感覺上跟win7作業系統的睡眠喚醒無關,跟4樓的解答比較接近。不過主因應該是在藍芽的程式設定內,可以從程式集中找找看有沒有睡眠喚醒的相關設定,不然就是在桌面的工具列(有顯示時間的那一列),就是時間,喇叭圖示那附近,有個藍芽裝置圖示,點滑鼠左鍵或右鍵,可以看到設定的標示,進去找喚醒的相關設置,然後把它關掉。因為不知道你的藍芽裝置品牌型號,目前只能這樣協助,希望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