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無形中浪費了這麼多的電 !

楼主(2020-10-06):
原來我無形中浪費了這麼多的電 !

  旭光T8日光管  消耗電力 :  50W/0.89A   56.1W/1.02A  55.9W/1.02A
  旭光T8日光管  消耗電力 : 約為0.9~1.0A
  經常使用約8支 110V X 0.9~1.0A = 990~1100 W    約= 1度/H   約=8度/D  約=240度/M
每度5元 計價=5 X 240 =1200元

消耗電費就是這麼來的 !

18W LED 消耗電力 :  18.9W/0.17A

經常使用約8支 110V X 0.17A =18.7W X 8 支 =149.6W  約=6.68H/度  約每日8小時=36度/M
每度5元 計價=5 X 36 =180 元

趕快來去換LED燈管吧 。

補充內容 (2020-10-6 07:59 PM):
更正經常使用約8支/8H ( 每支110V X 0.9~1.0A = 99 ~110  W )  8支 約= 0.8度/H   約=6.4度/D  約=192度/M
每度5元 計價=5 X 192 =960元

网友A:
如果只談省電是LED較省電沒錯,
但在現實情況中T8/T5燈管在某些場合較吃香,
比如小弟服務公司的產線,
產品是設定在照度200LUX可以啟動(就是一般起居室的亮度),
照度是產品QC很重要的一環,
改用LED的話因為演色性較低,
基本上產線就停擺了,
另外RMA部門用的反而是烏絲燈泡,
細部檢查在烏絲燈泡下最明顯,

長明燈改LED省電是很讚的,
比如樓梯間,
下面這篇12樓有前輩說明比較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5092597&p=2

网友:
http://ahmow.blogspot.com/2008/10/t5-t8-t9-t6-ballast.html

http://ahmow.blogspot.com/2009/06/how-much-to-save.html

http://ahmow.blogspot.com/2008/1 ... nt-lamps-guide.html

請愛用具有節能標章的日光燈管,不論是T5、T8、T9皆有優異的效率,敬請搭配CNS13755認證之電子安定器(預熱)以達最佳效果。

网友:
燈光都浪費在照天花板,
加反光片試試。

网友:
晝出夜伏
怕浪費電哪就不要使用任何電力系統。
.............工業開始就不太可能。

网友:
實際消耗功率是實功,也就是要考慮功率因素,實際用電度數不能以電壓x電流來計算,台電電表只能計算實功,所以實際耗電會比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談省電是LED較省電沒錯,
但在現實情況中T8/T5燈管在某些場合較吃香,
比如小弟服務公司的產線,

LED T8  燈管也有高演色性的。  剛買幾隻Ra 有到 97

賣家好像是專賣產線用的,搜尋 Ra 95 應該可以找到

网友B:
120cm t8 螢光燈管一支含安定器大概要47瓦
47瓦*8支*8小時/1000瓦=3度

LED的話大約20瓦
20瓦*8支*8小時/1000瓦=1.28度

大概差一半多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cm t8 螢光燈管一支含安定器大概要47瓦
47瓦*8支*8小時/1000瓦=3度

如果是看浪不浪費電的話,#6 的 ysc 兄很熱心的給了提示。
如果是看多不多花錢的話,目前的制度下這樣計算可以……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家裡的廚房原本是ˋ日光燈後來也被我換成LED,除省電不說,開關反應速度與次數也是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