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色碼電阻封裝

楼主(2020-10-07):
由於工作地方不能拍照,請大家看另一種電阻想像吧

因為我板子上也有一般的DIP電阻或是圓柱的SMD

還有一種是我看的少的

它是跟上面SIP很像的外觀,就想成 SIP-2的色碼電阻

蠻好其它是哪家出的(板子廠牌是日本的)或是跟一般的電阻有啥不一樣嗎?

謝謝~

网友:
這個是排阻丫,哪來的色碼?上面有一個黑點是電阻共接的點,想像成八顆電阻共接一個點,一般是拿來pull high 或pull low使用的

网友:
1.依外部型號,內部的排阻可能有不同的排列方式.
2.將色碼電阻的一端全部並聯在一起,應就是你看到的SIP色碼排阻了,應急時即可自製套用.

楼主:
樓上兩位大大誤解我意思了

它就只有兩個接點的色碼電阻,直接是呈ㄇ字型 (硬的腳,非折出來的),外觀有點像sip但只有兩隻腳

网友A:
是這種高壓電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種高壓電阻嗎?

外觀蠻像的,但它是色碼形式,這邊我有三顆分別是  1K 、300、100,還是其實就一般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觀蠻像的,但它是色碼形式,這邊我有三顆分別是  1K 、300、100,還是其實就一般電阻? ...

你還是貼出圖片來不要讓人到處猜,最好是在板子上有週邊元件能夠提供更多的線索。
畢竟是你想要知道這有何差異,跟我們大家都無關。

電阻有太多種形式能生產的廠家也很多,沒照片沒尺寸怎麼找的到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觀蠻像的,但它是色碼形式,這邊我有三顆分別是  1K 、300、100,還是其實就一般電阻? ...

有可能是高精密型低溫飄的金屬箔電阻,通常用於校正用途的相關線路或儀器.通常為藍色外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