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楼主(2020-10-07):
把家裡用剩的卷卷集起來,自己再加上萬把塊,買了一台50吋的,只為了這個效果,目前只到5視窗,CPU是 i5 2400,下星期維修時,換一塊好點的主機板跟 i7的CPU,看看能不能單螢幕8視窗?

网友:
手遊多開?

楼主:
是網路遊戲,曾經轟動一時的熱血江湖。

网友A:
單螢幕8視窗有什麼差別?
快快開囉踢~

网友B:
我承認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網路遊戲,曾經轟動一時的熱血江湖。

多開的目的是練等級?
我不太懂如何運作?類似bot掛機?
多開是否與顯卡VRAM大小有正向關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螢幕8視窗有什麼差別?
快快開囉踢~

以前我單台電腦8開是用3個螢幕,外顯接兩個螢幕,一個4開,另一個外顯跟內顯的螢幕是雙視窗,除了顯卡夠不夠力外,還有就是視窗的大小跟螢幕的解析度要符合。

50吋的液晶電視是4K的,最大解析度是4096*2160,視窗的大小是1024*768,但是因為太小會看不清楚,所以利用放大功能放大150%,現在看到是可以塞下6個視窗還有剩下的空間,要開8視窗,i5 2400的CPU與950的顯卡都無法勝任,要 i7 3770 CPU與 HD7850的顯卡才可以達到單台電腦8開掛一星期不當機。

至於有沒有辦法在50吋的螢幕上達到8開(8視窗)這個還要試看看才知道,這星期就先單螢幕5視窗掛一星期看會不會當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承認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就估狗  熱血江湖  ,先看看文章,然後下載程式,找台電腦安裝玩看看就知道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單台電腦8開是用3個螢幕,外顯接兩個螢幕,一個4開,另一個外顯跟內顯的螢幕是雙視窗,除了顯卡夠 ...

剛回覆完你的貼文,突然黑屏!
心想不妙,應該是PSU短路保護,趕緊先關閉電源開關!
拆顯卡量12v供電,修好的這路又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開的目的是練等級?
我不太懂如何運作?類似bot掛機?
多開是否與顯卡VRAM大小有正向關連!? ...

玩遊戲每個人的目的都不相同,我是純粹打發時間,用玩網遊的操作過程來填補我空閒的時間。

多開不僅會操到CPU,顯卡也有關係,CPU過負載(100%滿滿不會下降)久了視窗的動作就會延遲,比如跑步就變成瞬移,顯卡過負載,久了視窗就會破圖,比如藍色的天空會變成灰色或黑色,樹木的葉子不見等等。要不就直接當機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玩遊戲每個人的目的都不相同,我是純粹打發時間,用玩網遊的操作過程來填補我空閒的時間。

多開不僅會操 ...

還有電源供應器12v loading 會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電源供應器12v loading 會很重!

說到電供,有朋友在作回收的就是可以隨時都可A,電供我還沒買過高級的,只有一次買了兩機殼外加兩個爛爛的號稱500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到電供,有朋友在作回收的就是可以隨時都可A,電供我還沒買過高級的,只有一次買了兩機殼外加兩個爛爛 ...

什麼都能省,Power絕對不要省!
雜牌號稱有多項保護,拆開一看就見真章!

网友D:
系統記憶體看起來是82%?
要開8視窗可能記憶體也要加大

网友:
真够熱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統記憶體看起來是82%?
要開8視窗可能記憶體也要加大

8開記憶體要用12GB,使用量大概是90%。

网友E:
讚哦 同道中人!
我後來寫程式直接後台運作 一台電腦 30開....
然後賣賬號賺零用錢.... 最後被遊戲公司 封鎖3000個賬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讚哦 同道中人!
我後來寫程式直接後台運作 一台電腦 30開....
然後賣賬號賺零用錢.... 最後被遊戲公司 封 ...

好強~這是專業級的~用24核的CPU嗎?我知道伺服器用的低頻多核的CPU會有人買就是拿來多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讚哦 同道中人!
我後來寫程式直接後台運作 一台電腦 30開....
然後賣賬號賺零用錢.... 最後被遊戲公司 封 ...

您那個是華義時代的吧?我也有使用輔助程式被鎖了10來個帳號,基本上在那時候沒用外掛的等級都不會高。

現在樂意的外掛好像也有,只是沒那樣囂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強~這是專業級的~用24核的CPU嗎?我知道伺服器用的低頻多核的CPU會有人買就是拿來多開用的 ...

當初用了 6台伺服器在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那個是華義時代的吧?我也有使用輔助程式被鎖了10來個帳號,基本上在那時候沒用外掛的等級都不會高。

我是玩對岸的遊戲. 賣給大陸人價錢比較高!
他們玩遊戲的 大戶 投入的金額很離譜!!

楼主:
因為星期天晚上顯卡有當機,所以將I7 3770那台抓到客廳試掛,6開使用率有較低....

但是因為客廳沒有牽網路線,用USB無線網卡上網,時不時就會與伺服器失去聯繫,我看還是回房間掛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