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紅外線感應器接的燈具會瞬閃

楼主(2020-10-07):
在上一篇
[求助]紅外線感應器讓燈亮幾十分鐘才熄
我換了可變電阻後亮的時間就正常了
但發現一個問題是我這次接的是4瓦的USB LED酷斃燈
在無人的情況下
燈會每隔10幾秒就瞬亮即滅一次
我猜想
因為二線制的感應器上頭只有經過火線
它需要的待機電力必得通過燈具才能回到水線
所以當我接燈泡的時候發現燈珠會有微亮
但這酷弊燈似乎可能因為裡面電容或者是我的 5V1A USB充電頭的電容把電力給蓄了
每10幾秒有足夠的電力後酷斃燈就會突然亮一下(就亮一瞬就馬上熄了)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辦法能避免這個情況?

像三線制的話
感應器本身就有單獨的水火線
電就不會在待機時流過燈具就沒這個問題

謝謝~~

网友A:
參考看看
PANASONIC WNF9986 螢光開關用電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看看
PANASONIC WNF9986 螢光開關用電容器

我來研究看看
謝謝~

网友B:
有遇過。
我有一個使用 5V供電的 LED燈,變壓器接在燈座(E27),交流供電經過電燈開關(有指示燈的那種),使用上沒問題。

直到有一天我的變壓器被挪去他用,只好拿個很舊的變壓器來代用。
然後就是每隔幾十秒會閃一次,直到換了一個變壓器才恢復正常。
有指示燈的壁燈開關(關閉狀態)-->變壓器 (蓄能)-->LED閃燈

理論上換個5V變壓器應該能夠解決問題,要不然就要去改開關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遇過。
我有一個使用 5V供電的 LED燈,變壓器接在燈座(E27),交流供電經過電燈開關(有指示燈的那種),使 ...

那我換個充電頭試試看
謝謝~~

网友C:
LED燈供電的充電頭 輸入端電路 是直接市電整流濾波
接法如下圖一 LOAD, 由於control控制電路部分 也是需要電流 I_control
此接法使LOAD 與 control 串在一起 雖然電流很小
LOAD整流濾波經過時間累積 蓄電壓逐漸升高到 使充電電路動作 亮燈
受亮燈負載消耗一閃即暗   重新累積電壓

圖二將 移動 control 於 LOAD 前 , control控制電路部分接於水火兩線 不經LOAD

圖三 有些TRIAC MT1/MT2 會有RC , 也會形成充電迴路
當TRIAC 關閉時 若負載是電感性 需要這個RC保護
若負載不是電感性  可以酌情斷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燈供電的充電頭 輸入端電路 是直接市電整流濾波
接法如下圖一 LOAD, 由於control控制電路部分 也是需要 ...

學習了
剛換了一個充電頭可能裡面有電容還是會閃
而且閃的間隔更短了
可能得換爛一點的充電頭才不會有蓄電現象
不然就是要像樓上大大建議的並一個專用的電容讓小電流不要經過充電頭跟負載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