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穩壓二極體)代用問題?

楼主(2020-10-07):
請教(穩壓二極體)代用問題?

手邊有個穩壓二極體已損壞!(電腦用電源供應器內部二極體損壞)

代號:PR1504(尋找Y拍、蝦皮、露天)都沒有此規格!

依照規格書(看不太懂規格書內部的意思)

找到一個代號:FR154

請教是否可使用FR154去代用PR1504呢?

規格書如下圖

网友A:
看規格,FR154是整流二極體,不是穩壓二極體,PR1504好像也不是。

网友B:
1.要附上機器型號.
2.要附上元件外觀圖或其在電路板上的位置.
3.可能是SMBJ170A.請參考:
https://www.littelfuse.com/~/med ... j_datasheet.pdf.pdf

网友C:
這是很常見的快速二極體,FR154可以代用,只要耐壓400V電流1.5A以上的快速二極體都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要附上機器型號.
2.要附上元件外觀圖或其在電路板上的位置.
3.可能是SMBJ170A.請參考:

回覆大大!

1.型號:COOLER MASTER (酷媽) RS-350PCAR-I3
3.不適SMB貼片類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規格,FR154是整流二極體,不是穩壓二極體,PR1504好像也不是。

感謝大大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很常見的快速二極體,FR154可以代用,只要耐壓400V電流1.5A以上的快速二極體都可以代用。 ...

請問使用FR154下去會有其他的影響嗎?例如:電流不穩定;或是造成其他元件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使用FR154下去會有其他的影響嗎?例如:電流不穩定;或是造成其他元件損壞! ...

不會啦,是同級品,不同廠商生產標示不同而已,原廠不同批次也有可能用不同廠商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