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捷寶電鍋 JRC2110M 2003製 無法通電-完修

楼主(2020-10-09):
這台是實驗室一直丟在旁邊
不知道是何原因在我到時它就一直在
所以好奇一試
無法過電,前面紅燈不會亮

JRC2110M

JRC2110M

於是就拆開裏面看看是什麼原因

白色內有溫度開關

白色內有溫度開關

電鍋就大致三個部份一個溫控(8字開關)一個保護一個加熱片
所以先試電源(用三用電表量一下)和開關是否正常

按上按下可以正常使用

按上按下可以正常使用

檢查溫度保護 在白色管內.發覺它斷路了
於是立馬上網查一下是有否有相同產品
網拍有賣一個15元,含運就變成75元
好像不合成本
再對新竹附近的電料行
好像有雷同的
於是立馬買來換(30元二個)

換上去後就可以通電
加水加熱試試 可以
煑乾看是否會彈開
也可以
修畢了..但是要拿它做什麼呢???繼續丟在角落當角落生物

网友:
刷一刷後.滷茶葉蛋吧

网友:
恭喜完修!不是自己家用的,髒的要死壞了也沒人處理。

网友:
你好,首先謝謝你發的一篇維修好文。
在此要提醒,在發帖時,插入的照片是要用下圖紅色箭頭的圖片插入,如果是檔案,才是用綠色箭頭的附件。

下次發帖時再請配合。

楼主:
OK,我會留意滴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