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勳風電蚊拍 型號不知

楼主(2020-10-09):
[維修實例] 勳風電蚊拍 型號不知

這是同事丟給我的一台電蚊拍
他說壞了給我拆來看看
於是我就拆開一看
.....原理我是不太清楚什麼
.....但是我發覺它的按鍵壞了
而我剛好那麼短的,就用長的去換再剪短好了
.....換完了要試時~~~~~~~~~~

....它是要用什麼號的電池??
1號太大
18650太小
算了
我用POWER SUPPLY去夾,調DC3V
一試 OK
我的狗屎運真的超強的

网友:
使用兩個2號電池

參考連結: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567303

网友:
你好,首先謝謝你發的一篇維修好文。
在此要提醒,在發帖時,插入的照片是要用下圖紅色箭頭的圖片插入,如果是檔案,才是用綠色箭頭的附件。

下次發帖時再請配合。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其實我都不是換按鍵開關,我都是用去漬油清一清,浸泡最好

期間按壓開關多次,吹乾後再噴點wd40之類的,一定完修

換開關過一陣子,又會同樣情形,你們想製造公司有必要拿舊的開關裝在新產品?

我意思是開關原本也是新的阿,只是不常用就會接觸不良,不是壞了

那換新也是多撐一點時間,清潔較省事,

還是要恭喜你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