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維修實例]電動滑板車 24V-10.4AH(升級版)18650鋰電維修

楼主(2020-10-09):
自從我修過一台好的電動滑板車後的某天
有位在我們中心做實驗的女生拿著她的電動滑板車說跑一下就會掛了
問我可不可以修

我說可以.,不過要等我有空哦 她說好,再報價給她(這種最難算了,乾脆我將要的東西給她,她買來給我,不收任何工資)
檢查的結果是她的鋰電有異常(但無法辦別在哪)
問題只要修鋰電池就行(其實是抓出壞的直接丟了)
拆拆裝裝
整條拉出 四孔只用2個鋰電 共七節,其中一節是平衡保護板
我請她另外買約20個動力型鋰電給我(因為我不想在網拍買,和等候)
直接修好升級到10.4AH
檢查果然在每節都有一二個低於3.2V,直接丟了換新品
再來是用點焊機4個一組的焊完
最後組合起來
然後一裝完就OK了...結果我忘了照她的電動滑板車...只剩下鋰電池可以看........

网友A:
然後一裝完就OK了...結果我忘了照她的電動滑板車...只剩下鋰電池可以看........

你照滑板車幹嗎!要照也要照妹妹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後一裝完就OK了...結果我忘了照她的電動滑板車...只剩下鋰電池可以看........

你照滑板車幹嗎!要照也要 ...

對咩對咩

照鋰電幹嘛,要照也要照咩眉

=====

維修通則:先從電源開始

題外:上周在客戶端裝了一台ro機,弄好了才發現水源水電還沒施工完成,只好…再跑一趟 QQ

楼主:
我怕照了,比鋰電更沒吸引力~~~~~我會羞愧滴

网友:
你好,首先謝謝你發的一篇維修好文。
在此要提醒,在發帖時,插入的照片是要用下圖紅色箭頭的圖片插入,如果是檔案,才是用綠色箭頭的附件。

下次發帖時再請配合。

网友B:
一直想知道這樣修能撐多久,畢竟電池沒配對過,內阻差異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知道這樣修能撐多久,畢竟電池沒配對過,內阻差異不小

沒辦法預知可以撐多久啦

電池的體質不一,只能靠實際使用和監視電壓下降的狀況囉

不要讓電壓低於50%,該充電就充電,基本上是可以用到各cell的壽命到啦
續航力明顯下降的時候再來施工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知道這樣修能撐多久,畢竟電池沒配對過,內阻差異不小

依據我之前的經驗....一組電池如果不要過放再充...大概可以充個100~200次....
而我將它容易加大後,可以用的里程較多一些,可以用時間長些再充一次
大至上大概半年到一年就會掛了..使用方式好一點可以到1年多才掛

网友C:
回 gofor2004 大 ...

!!謝謝分享好文!!

請問您提供的第一張照片中,每節電池間是用PI膠帶固定是原本的樣子嗎?電池原先是放在前叉管內的嗎?
我覺得這種固定方式不是很容易讓電池節間接觸不良?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gofor2004 大 ...

!!謝謝分享好文!!

您好
它原本是固定的塑膠筒子(內有支點互相扣在一起),再用鎳帶連接,並沒有外面的PI膠帶

我自己加工用(PI膠帶)隔熱膠帶固定它外面走線(不然線會跑出來壓到不好裝)..並沒有任何功用
用隔熱膠帶的好處是 耐高溫..大概到150度不會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