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V-R775OC-1GI開機無畫面維修案例

楼主(2020-10-11):
這片顯示卡的故障狀況是插在主板上,開機畫面卻是從內顯出,量測核心供電有0.9V,但記憶體無電壓,從記憶體邊上的貼片電容可以量測,如圖一:

圖一

圖一

接著量測控制記憶體電壓輸出的MOS管下管D極無電壓,再往上一層找到控制MOS管的UP1529P芯片,量測結果第1腳BOOT和第5腳VCC都有12V左右的工作電壓,但第2腳和第4腳的MOS管G極無電壓輸出,最後發現第7腳的開關控制無電壓,如圖二:

圖二

圖二

這就好像以前當兵進餐廳,飯菜打好在眼前,但長官沒說開動,大家都不能吃一樣的意思,芯片也是這樣,雖然有工作電壓,但開關沒電壓,一樣是無法工作。

因此順著第7腳的電路往回找,來到顯示卡正面的一顆UP1610P電源管理芯片的第16腳(這顆芯片腳位定義超級無敵難找),發現此腳的定義為電源好POK訊號,意思就是這顆芯片在得到工作電壓後,一但有開啟信號就會輸出一個POK信號給UP1529P通知它工作,量測這顆芯片重要引腳數據記錄如下:第3腳5VCC有5.2V;第14腳EN只有0.8V(正常應該有1.1V以上);第16腳POK無電壓;第21腳VCCDRV有1.8V;第22腳VCC有11.8V,如圖三:

圖三

圖三

從數據得知,EN開關訊號電壓不夠導致芯片沒工作,所以接著再來找這個電壓為何無法拉高?

順著電路找發現來到顯示卡背面的一顆板上代號為Q1的NPN三極管C極,此為高電平導通,量測B極控制電壓為0V,如圖四:

圖四

圖四

所以這顆三極管不導通,因為不知道是後面的問題還是前面的問題,所以小弟乾脆把它焊掉再來排查,如圖五:

圖五

圖五

沒想到奇蹟發生,焊掉後量測C極也就是EN腳電壓拉高至1.72V,也就是UP1610P芯片應該開始工作了,到這裡才知道原來這顆芯片的EN腳喜歡自己來,而UP1529P的第7腳也有1.55V的電壓,緊接著記憶體邊上的電容也量測到1.45V的工作電壓,顯示卡也有畫面輸出了,下面的圖六和圖七是顯示卡的反面與正面小弟有註記量測的芯片位置:

圖六

圖六

圖七

圖七

將風扇裝回測試,如圖八:

圖八

圖八

安裝系統及顯示卡驅動也都可以正常使用,如圖九:

圖九

圖九

最後跑個3DMARK03,1280*1024極8倍反鋸齒測試得出1萬多分,應該是正常水準,如圖十:

圖十

圖十

至此顯示卡維修完畢。故障狀況,插主板但畫面跑內顯,檢測發現記憶體無工作電壓,維修方式將Q1三極管焊掉後此卡修復。

网友A:
不錯的維修文,這區好久沒有進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維修文,這區好久沒有進水了。

多謝L大,小弟還在努力學習中,如果有甚麼理解錯誤的地方還請多多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