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小米 紅米 NOTE3 無法 RECOVERY 解鎖

楼主(2020-10-12):
這支手機朋友給的有螢幕鎖,無法解,想說直接RECOVERY但是按上鍵+POWER出現
按下鍵+POWER出現

上網爬文資料很亂,似乎沒有原先的帳號就無法解鎖,小米手機不熟,上來問問有沒有人有經驗的,可以解掉螢幕鎖或是整個重刷解螢幕鎖的,麻煩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無法問朋友嗎?
好像安卓6.0以上都有綁gmail帳號??
重置也無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法問朋友嗎?
好像安卓6.0以上都有綁gmail帳號??
重置也無法解~

朋友也是別人給的...只有破解一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也是別人給的...只有破解一途...

我的紅米NOTE4也是忘了螢幕鎖密碼,直接線刷原廠資料後,就跟原出廠一樣。

不過NOTE4是聯發科CPU,NOTE3不知能不能適用?

不過NOTE3要確定是哪一個版本
刷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紅米NOTE4也是忘了螢幕鎖密碼,直接線刷原廠資料後,就跟原出廠一樣。

不過NOTE4是聯發科CPU,NOTE3 ...

ROM有分全網通和雙網通,台灣用戶是用哪一個版呢?

网友C:
按上+POWER如果是進入刷機模式....(如樓主圖)...就接電腦刷機吧~
那按下+POWER就是進入工程模式...去三清回原廠設定後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上+POWER如果是進入刷機模式....(如樓主圖)...就接電腦刷機吧~
那按下+POWER就是進入工程模式...去三清回 ...

按下+POWER 無法出現RECOVER 怎麼按都是FASTBOOT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ROM有分全網通和雙網通,台灣用戶是用哪一個版呢?

有三個版本!

紅米Note3標準版 = 雙網通

紅米Note3高配版 = 全網通

紅米Note3特製版

网友:
https://mirom.ezbox.idv.tw/phone/kenzo/
台灣版本都是國際穩定版..
開發版就是直接有ROOT~

网友D:
有刷過小米手機,簡單解說一下.
小米手機有鎖 Bootloader,要線上申請解鎖 Bootloader.
才能動到下一關 RECOVERY.
另外還有一種用"9008工程線",就 USB D+ 和 GND 稍微短路一下,
強迫手機進入工程模式.
可以強制刷機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過小米手機,簡單解說一下.
小米手機有鎖 Bootloader,要線上申請解鎖 Bootloader.
才能動到下一關 RECOV ...

我網路爬文說線上申請解鎖 Bootloader必須是手機本身的EMAIL帳號
那這樣就無法破解了...
強迫手機進入工程模式,我來爬文看看

网友:
螢幕鎖可以直接刷機~
但是如果有小米ID 那個就沒辦法解,開機時會要求輸入帳密才能使用!

ROM可以刷下面連結(因為檔案過大,不適合放論壇)
紅米Note 3 – 國際穩定版

FASTBOOT刷機模式 可以去下載miflash 刷機工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網路爬文說線上申請解鎖 Bootloader必須是手機本身的EMAIL帳號
那這樣就無法破解了...
強迫手機進入工 ...

如果有鎖小米ID 可以去刷CM13(就可以使用了)

紅米note3-CyanogenMod 13.0

刷完 一樣可以用去下載原廠的ROM 還原成原廠的(刷CM的還原模式比較好操作)

或是再下載XiaoMiTool V2 裡面會教刷機步驟!用這個方式刷回原廠~

再來更簡單的方式是,把手機寄給我! 我幫你重裝~(以前在這帖看看有沒有需要的有拿你的滑鼠,讓我出點力吧!)

補充內容 (2020-10-15 11:10 AM):
鎖小米ID 如果要用原生系統,目前我測試過只能降到V6版或以下(舊手機適用)
不然好像是解不開(像蘋果ID一樣就算還原或重裝系統 都會要求輸入帳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網路爬文說線上申請解鎖 Bootloader必須是手機本身的EMAIL帳號
那這樣就無法破解了...
強迫手機進入工 ...

小米解鎖 Bootloader 是綁小米自己的帳號.
現在更變態,申請後要等好幾天才能解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鎖小米ID 可以去刷CM13(就可以使用了)

紅米note3-CyanogenMod 13.0

CyanogenMod 安卓 6.0 時期就解散了,
部分成員繼任轉做 Lineage OS 韌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鎖小米ID 可以去刷CM13(就可以使用了)

紅米note3-CyanogenMod 13.0

我這幾天很忙,我下星期抽空試試,真的不行,就真的要靠你了...感謝!!!

网友F:
小米的ID鎖沒解,BOOTLOADER沒解鎖沒辦法刷機,我遇到小米跟IPHONE都直接放棄,除非有ID帳密,我也爬過用工程線可以解鎖,但是硬件好買軟體難找。舊款的小米都可以直接刷,ANDROID 5 以後的機種,就GG了。若真的要試,要先刷開發版,再刷成國際板,成功率比較高!!   純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米的ID鎖沒解,BOOTLOADER沒解鎖沒辦法刷機,我遇到小米跟IPHONE都直接放棄,除非有ID帳密,我也爬過用工 ...

看來救起來的機會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