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obot 560 不動作

楼主(2020-10-13):
各位前輩,
想請問有沒有前輩有這款service manual或是電路圖
之前送原廠修過 然後建議換新 拆開後發現有飛線
這顆ic LM324DG  竟然 in(-) 和 out 焊在一起 ( 這是什麼維修大法)
我懷疑這附近的線路有被侵蝕了 如圖一
所以想找看看會不會有人剛好有此機型的線路圖
小弟想查修看看是否有開路情況發生
謝謝大家

网友A:
運算放大器:  將in(-) 和 out 在一起 是常見設計,稱為電壓隨耦器(Voltage follower),請自行複製關鍵字搜尋網路。

至於實物 是設計或重工維修 皆有可能。

网友B:
先朝簡單的方向查,確定吸塵馬達是否正常?吸塵馬達若是碳刷磨損到開路也是會讓整台不動作。

吸塵馬達在集塵匣上,若有多台可以交換集塵匣試試看,若只有一台,在集塵匣兩片電極片上加上DC 12V,看馬達是否運轉正常?

网友C:
PCBA受腐蝕已經很明顯,量一下附近貫通點和線路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運算放大器:  將in(-) 和 out 在一起 是常見設計,稱為電壓隨耦器(Voltage follower),請自行複製關鍵字搜 ...

謝謝楊大回復
我會再努力查閱該線路原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朝簡單的方向查,確定吸塵馬達是否正常?吸塵馬達若是碳刷磨損到開路也是會讓整台不動作。

吸塵馬達在集 ...

Y大
感謝提供另一個檢修方向 我找天再拆一次 再上來回復進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A受腐蝕已經很明顯,量一下附近貫通點和線路試試看吧

Benson大,
我看完這些腐蝕點, 我看不懂這幾個貫通點是怎麼跑的
只能看出如下 還不知道是否有錯
不過藍色實在看不出來
不知道B大有沒有建議

如果真的沒有service mannul 大概只能割開局部表層來找連接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