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同分離式定頻冷氣FT-362DQC

楼主(2020-10-13):
遙控器電源板停產,目前只能用強制開關啟動,請問要怎麼設定溫度?
有一次不小心亂按他可以用電源開關設定後來就不行了...

网友A:
定頻基板故障且沒原廠基板.可用公版改.算一算不到10條線.你可把你冷氣線路圖PO一下.應該有很多前輩可幫助你.盛夏時一天我最多可改公版5-6台.每次我買公版都是買一箱24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頻基板故障且沒原廠基板.可用公版改.算一算不到10條線.你可把你冷氣線路圖PO一下.應該有很多前輩可幫助你 ...

感謝前輩

网友(2020-11-14):
遙控器 ?

露天有販售萬用遙控器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304303455886
冷氣萬用遙控器 (ARC-956C)
適用品牌: TATUNG 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