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192D螢幕外殼如何拆下

楼主(2020-10-14):
各位好:

目前只拆下;下方及左右兩邊,上面的部分我用電話卡及拆螢幕工具怎麼拆都無法拆下,請各位先進指點

网友:
你至少也拍幾張無法拆下的照片來看看吧!

另外請注意!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我已經拆下了 晚點po圖說明

楼主:
一般都是教從後面翹開,無論怎麼弄都開不了,結果從正面往上扳開,再用拆手機面板的棒子,就拆開了
請參考

補充內容 (2020-10-16 03:55 PM):
這個拆法 是錯的 會傷到COF

補充內容 (2020-10-16 03:56 PM):
造成大家困擾、深感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