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24SH-L 不過電,維修求助-續

楼主(2020-10-14):
上篇因為貼圖操作錯誤,被站長關閉了,取得站長同意就重新開始
熱風槍的使用不熟悉,造成電路板有遭到破壞,但看來不嚴重,依楊大俠給的電路圖已經用跳線連接回去

右側MP1485EN順利移到左側來,上電看到奇美LOGO,真高興,想說快要完工了
結果過一會兒,藍燈變橘,顯示沒訊號進來,接上了PC一樣橘燈,到此卡關

利用假期買了新的MP1485EN來,把兩個IC都換成新的,結果還是一樣,上電有奇美LOGO,然後就進入休眠
所以重新上來求助,

左側MP1485EN各腳位的電壓測量如下,右側IC只有第七腳有12.19V的電壓,其餘幾乎是0都在0.01~0.02間
第三腳只有0.88跟參考維修的那篇有1.01差較多,其餘似乎還好

至於楊大俠提醒的1.81及3.31兩個IC接電時都有量到正確電壓,

還請大家多多幫忙

网友A:
三個訊號輸入都沒有?

所以現在可以過電了?那三顆小橘沒有順便換一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個訊號輸入都沒有?

所以現在可以過電了?那三顆小橘沒有順便換一換哦~ ...

因為顯卡的關係,只有先測VGA,等下在找轉接頭試試
小橘也要換嗎?那要找矮一點的,手上的同容量的都比較高,最後鐵蓋子會蓋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顯卡的關係,只有先測VGA,等下在找轉接頭試試
小橘也要換嗎?那要找矮一點的,手上的同容量的都比較 ...

如果是上電就亮藍燈,沒畫面是上面有散熱片的 IC 問題,你的還會轉橘燈吧

上電就亮藍燈按開機無反應:https://bbs.pigoo.com/thread-68681-1-1.html

橘燈的時候,按電源鍵能關嗎?關了又開又會有LOGO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上電就亮藍燈,沒畫面是上面有散熱片的 IC 問題,你的還會轉橘燈吧

上電就亮藍燈按開機無反應:ht ...

連接VGA DVI HDMI 都顯示沒訊號輸入,藍燈亮完會改亮橘燈

一上電,藍燈就亮,LOGO出現,稍後就顯示無輸入訊號,改亮橘燈
可以按電源鍵關閉電源,再按一次電源鍵,就重複亮藍燈,LOGO出現,無輸入訊號,改亮橘燈

讀了那篇,感覺是輸出腳位的電壓都稍少,他量有4.95V,我的只有4.65V

楼主:
悲劇了,東量西量,不知碰到甚麼東西,左側的MP1485EN好像又燒了
又回到原點,插上電,電源燈完全無反應了,沒藍燈,當然也沒LOGO了
第一腳(SW)變成0.0V,第二腳(EN)變成1.48
哈哈要抓狂了

三個橘色電容,兩個470uf用歐姆檔(我沒電容表)先點負級再點正極會有反應,靠近電源座的那個180uf卻不會有反應
打算明天買了電容來換過,再決定MP1485EN的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接VGA DVI HDMI 都顯示沒訊號輸入,藍燈亮完會改亮橘燈

一上電,藍燈就亮,LOGO出現,稍後就顯示無輸 ...

文字要仔細看啊,第7點道...

7.PWM IC U705(MP1584EN)PIN1輸出4.95V,供應給U701(G1084-33) PIN1輸入電壓為4.59V

可能因為後端有負載,所以5V 稍微被拉低,就不用花時間量電容了,量了有值也不一定是好的,直接換新的也沒幾塊

看參考的Service manual,有些電路圖我也看不懂,CMVCC1 這個5V,三個接口的5V是來自它,所以...得慢慢查了

网友:
先修復成可以開機狀態吧~~查 D101、D102 三腳的電壓,我從圖片只有找到 D101、下面的不是 D102

楼主:
把三個電容更換了,也把MP1458EN重新換過,
終於又回到原點,插電源有藍燈,出現LOGO,出現無訊號輸入畫面,變橘燈,電源鍵有開關功能,開啟回重複上述動作

D101的電壓如圖,只有量測,不懂原理,D102在電路板的背後,不好測量就暫時沒做,到此下一步還需大大幫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三個電容更換了,也把MP1458EN重新換過,
終於又回到原點,插電源有藍燈,出現LOGO,出現無訊號輸入畫面 ...

藍燈亮完, 變橘燈,
把主板連接背光升壓板排線拔掉, 看還會不會變橘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藍燈亮完, 變橘燈,
把主板連接背光升壓板排線拔掉, 看還會不會變橘燈?

把連接背光板的排線(兩條)拔掉,是連藍燈都沒有(無LOGO),電源鍵沒有開關能力,所以當然也沒有變橘的過程

网友:
想請問您確定這兩個電源管理 IC的腳位都有焊接到位嗎?
我建議查一下腳位是否都有準確焊接好
至於如何查?
BB檔 然後 "只"碰IC的腳 再碰pad
如果pad沒有辦法碰到了 就看這個pad連接到那個附近元件
因為我看您是第一次使用 且看了你最新的圖 我懷疑有焊接不良的情形
正確焊接方法 需要上助焊劑 然後再拖錫 才能確保焊接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連接背光板的排線(兩條)拔掉,是連藍燈都沒有(無LOGO),電源鍵沒有開關能力,所以當然也沒有變橘的過程 ...

兩條拔掉? 那是把按鍵板的排線都拆了!

背光板排線只有一條, 建議拍照確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三個電容更換了,也把MP1458EN重新換過,
終於又回到原點,插電源有藍燈,出現LOGO,出現無訊號輸入畫面 ...

電壓不對

三個輸入訊號接口電源跟 5V 有關,我猜測D101應該至少有兩腳是 5V

試看看把VGA線接著(要有訊號),再來量D101 電壓

三個接口各有一顆AT24C02BN ,VCC也是靠這5V

VGA ← U101、U103、U104

DVI ← U102、U105、U106、U107

HDMI ← U501~U504

我其實看不懂 BAV70 的原理 ,呼叫S大....

网友C:
來亂的,你的電腦是好的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電壓不對

三個輸入訊號接口電源跟 5V 有關,我猜測D101應該至少有兩腳是 5V

我剛剛打了一些,不過理解錯了。

測試的時候有鎖上鐵殼嗎?接口的螺絲也鎖上、還有主板鎖在鐵殼的螺絲。我只是懷疑接地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亂的,你的電腦是好的嗎?

電腦保證是好的,我是電腦開著,有接一個螢幕有畫面,把訊號線接到這裡
也有測過接著開機,所以電腦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不對

三個輸入訊號接口電源跟 5V 有關,我猜測D101應該至少有兩腳是 5V

有google一下,也是不懂,
說是二極體都有壓降,好像這樣設計可以防止過大的電壓出現時,回沖到主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剛打了一些,不過理解錯了。

測試的時候有鎖上鐵殼嗎?接口的螺絲也鎖上、還有主板鎖在鐵殼的螺絲。 ...

這點,我稍後試試,之前燒毀那次,我在量電壓時,碰到MP1458EN的第三腳(朓腺那腳)相連的電容
背光會突然亮起來,我自己摸到電路板,也有被電到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點,我稍後試試,之前燒毀那次,我在量電壓時,碰到MP1458EN的第三腳(朓腺那腳)相連的電容
背光會突然 ...

因為三個接口的共通點不多,總不可能下面這些都有問題,不然更上面就MCU了
VGA ← U101、U103、U104
DVI ← U102、U105、U106、U107
HDMI ← U501~U504

我是猜測 HPD 問題,主機端訊號源沒有和螢幕主板接地,訊號源5V沒有和螢幕主板形成迴路

--
那麼主機是開著,接上 24SH 時,會有 "噹噹"  WINDOWS 測到硬體的音效嗎?

楼主:
把鐵盒子組裝好,再次測試連線
1.螢幕已經開機預備藍變橘,WIN已進到開機畫面,把訊號線由正常螢幕拆下接到本螢幕,橘燈不變

2.PC還是在登入畫面,本螢幕關閉電源鍵再開,LOGO畫面變成亂碼雜訊,藍燈一樣會變橘,但是中間無訊號的提示沒有出來

3.PC維持在登入畫面,拔除螢幕電源再接回去,畫面變成雜訊,隱約有看到類似登入的畫面,但數秒後,一樣轉成橘燈

從開始修理到螢幕有辦法開機這中間OSD一直都沒有作用,不知是否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條拔掉? 那是把按鍵板的排線都拆了!

背光板排線只有一條, 建議拍照確認,

抱歉,前次沒看清楚
確定又做一次,背光排線拔除一條,另一條是接到電源鍵留著
送電後,沒LOGO,藍燈稍後變橘

楼主:
顯卡訊號線拔來拔去,覺得不方便,剛好這張顯卡同時有VGA,DVI,HDMI
就把VGA接一個好的螢幕,HDMI接在修理的這個,結果更糟糕

開機進去時會把影像好的螢幕也變故障,單一螢幕重開機就正常了
是有漏電嗎?不然這樣邏輯不通

网友:
在9# BAV70 P2 接 CMVCC1 (4.95 ~5V)   但是 P3  非常低1.03V
表示
   P3 ESD_VCC 這段迴路 有零件吃異常電流   之前將P2 這部分二極體燒了
   P1 是來自 PC端VGA 供應的+5V , PC端VGA會有限流電阻  所以P1電壓拉低

ESD_VCC 這段迴路除了14#的 VGA ← U101、U103、U104之外  其他如 MLCC電容也要看
手指測溫也是可以的

21# 那樣子  因為 顯示器主板上ESD_VCC 這段迴路  電壓被拉低了
   H/V SYNC 同步信號全被ESD_VCC 壓低了
   所以Scaler 先顯示不同步畫面 接著就以H/V SYNC 無訊號輸入   轉待機

目前先將ESD_VCC 這段迴路上吃異常電流解除  再將D101_BAV70 復原
比較麻煩的是如果2402燒了  新的要去找DDC 資料寫入
一步步來  未必到絕路

网友:
難道是某顆 AZC199 短路?打對地阻值,不然就用排除法了

我只有想到這個方式

斷開 D101、D102,留 D501 (HDMI) HDMIESD ,從HDMI 開始測

(VGA) ESD_VCC 、(DVI) ESD_VCC1、(HDMI) HDMIESD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前次沒看清楚
確定又做一次,背光排線拔除一條,另一條是接到電源鍵留著
送電後,沒LOGO,藍燈稍後 ...

我想, 本來應該只要換MP1485EN就會好,
現在的故障是你換MP1485EN後, 不小心觸電短路造成,

我之前修一台ASUS螢幕, 換完DC to DC升壓電路, 正高興恢復正常時,
關機準備裝殼, 忽然"嗤"一聲, 手碰到升壓電路輸出,
這一觸電造成幾顆TVS擊穿短路 (沒想到關機好幾分鐘了, 居然還有電),

建議用電錶的BB檔或電阻檔, 查看哪些二極體擊穿了,
good luck,

楼主:
以上三位前輩的回答,我只能心領但不太能神會
S大說的迴路,這是超過我的能力,倒是用手指測溫度有試過,在電源管理IC附近摸起來並沒有哪個元件比較熱,都是涼涼溫溫的而已

楊大說的要將D101及D102解焊下來再來查嗎?解焊我可以,但後續查甚麼就沒辦法繼續!

J大說的TVS我google了可以防止類似高壓靜電的二極體,但是電路上誰是這類的二極體,我是不知道的

給前輩們添麻煩了,本以為跟前篇看到的類似,可以照本宣科就結束,沒想事情卻越搞越複雜,在繼續測試的當中,或許應該上網拍找第二解決方案了

補充內容 (2020-10-17 12:03 PM):
了解一下,明白楊大跟J大提供的資訊AZC199是相關的二極體,那麼試著來檢查看看,謝謝

网友A:
是先解焊沒錯, 8# 圖是網路上找的, D101 有焊接過

我25#指的是先抓出哪一區有問題,因為我也沒經驗,所以方法很傳統

解焊 D101 (VGA) 後測試 DVI、HDMI 訊號
如不行D101空著、解焊 D102 (DVI) 測試 HDMI
再不行解焊 D501,回焊 D101,測試 VGA

拆下的  D101、D101、D501 要做記號分開放,
他們也是二極體,也可能有問題

如果可以知道哪一區有問題,就看你要不要查下去,不然就封了那個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先解焊沒錯, 8# 圖是網路上找的, D101 有焊接過

我25#指的是先抓出哪一區有問題,因為我也沒經驗,所 ...

我的PC有VGA及HDMI的輸出,所以我直接解焊D101及D102(背面)
然後接VGA在好的螢幕,接HDMI在待修螢幕
開機,畫面雜訊沒有出現了,待修螢幕依然藍燈-LOGO-無訊號說明-橘
PC為WIN7顯示器選擇畫面,也偵測不到第二台螢幕
所有零件用手摸都沒有特別的溫度差異,包含那個需要加散熱片的1084-3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C有VGA及HDMI的輸出,所以我直接解焊D101及D102(背面)
然後接VGA在好的螢幕,接HDMI在待修螢幕
開機 ...

等等,可以請你先做這個動作嗎?PC維持在桌面,HDMI線接著24SH,只拔除24SH電源待幾秒再接回去,

--
U504 好量測嗎?三顆 2402 都在背面,U504 第八腳的電壓如何?

HDMI 訊號要接著,才能量,可以的話 D501 三腳也量

背光問題不知道會不會這樣,不過如果是背光問題,我的認知是藍燈有畫面無背光

--
看你不要設停損點囉~~

楼主:
PC為桌面狀態,螢幕電源橘燈,拔除HDMI後,稍後數秒插回,橘燈變藍,一樣沒有畫面,再一下子藍燈再變橘

U504第八腳電壓為0.8V

D501在背面,電壓測量如圖

呼叫站長,我又搞砸了,重複多了一張圖,刪不掉

网友A:
裝鐵殼試一下.....

HDMI 接口螺絲、主板和鐵殼間螺絲

這台故障前都是接哪一個接口?

貼圖出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鐵殼試一下.....

HDMI 接口螺絲、主板子和鐵殼間螺絲

好,我等下試試,之前都是接VGA

裝了鐵殼後,插拔HDMI會有一閃的雜訊,也是會從藍燈變橘

短接D501的2跟3腳,就是要把5V跳過二極體接到繼續的電路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我等下試試,之前都是接VGA

裝了鐵殼後,插拔HDMI會有一閃的雜訊,也是會從藍燈變橘

你上面那個貼圖,你把那個 編號往後 +1 號或 -1 號應該就是那張圖的 ID

這裡有一篇 BAT54C 原理:https://www.sekorm.com/news/60212265.html

這樣 3腳有沒有電跟 1 腳沒有關係,你應該沒有可調電源用電流法來燒短路元件

用電表查短路元件

--

每一個接口都有AZC199  ESD 保護元件,D101、D102 都拆了....目前都縮小到 HDMI 這一迴路,電還是過不去...

HDMI 有 AZ1045(U501、U502)、AZC199 (U503)

總不可能全壞進保護....

三顆 AT24C02 都拆了....再量 5V 有沒有過去...。要做記號

雖然切斷供電來源,訊號線路還是有連到 MCU

補充內容 (2020-10-17 08:04 PM):
不然就是某一顆 ESD 元件壞就一定進保護...訊號都有透過 ESD 進到MCU

補充內容 (2020-10-17 08:06 PM):
AT24C02 先不拆,D101、D102 都復原。拆 VGA 那一區的ESD

補充內容 (2020-10-17 08:10 PM):
畢竟之前接VGA,U103、U104 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那個貼圖,你把那個 編號往後 +1 號或 -1 號應該就是那張圖的 ID

這裡有一篇 BAT54C 原理:https ...

感謝,讓我消化一下

网友:
我上周在找另一篇 DELL S2330MX 故障時其實有發現這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64341-1-1.html

這幾天一直沒找到,它VGA 是D101 、及兩個保護二極體 U101、U103 ESD ,

它這篇是壞 D101 和 U101 (RGB),其他回覆也有提到這種六腳 ESD很常壞

不過他下面回覆有提到 DVI 能用、VGA 不行 ....你的是三個同時不行..
也有人提到無訊號,故障點不是六腳...

--
你直接拿掉 U103 是可行,訊號是同時進到 MCU 及 U103、U104

D101、D102 記得回焊

主韌體...你有刷BIOS的工具嗎..不過也得有人分享韌體

取自訊維

剛剛才發現參考的 AOC e2237Fwh Service Manual,是同一塊主機板,google e2237Fwh 圖片

楼主:
先把D101及D102焊回去,同時變更一下螢幕的連接方式
好的螢幕透過DVI轉接頭接到顯卡上,把PC的VGA PORT讓出來,暫時先不理HDMI的問題
待修螢幕接在VGA上,不論螢幕有無插電,這時PC端可以透過螢幕偵測抓到第二個螢幕
但還是沒有訊號送過來螢幕這邊,PC也顯示非一般PNP的螢幕,參數也都不能調整

看了那篇楊大PO的那篇,他是只有一個輸入故障其餘是好的,那會不會如同其中一位網友說的,是BIOS或是共同電路出問題,因為我的OSD一直都沒作用,雖然有LOGO出現,那這樣會是BIOS的問題嗎?還是共同電路?

會是S大提的 ESD_VCC 的迴路問題嗎,這要如何檢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把D101及D102焊回去,同時變更一下螢幕的連接方式
好的螢幕透過DVI轉接頭接到顯卡上,把PC的VGA PORT讓出 ...

三個接口電源 Source 都是 CMVCC1,就是修好的 MP1854 轉換來的

BAV70、BAT54C 的設計是當螢幕沒有供電時,

PC 來的訊號源會提供5V進來給AT24C02BN供電,藉此從接口讀取 EDID 資料

CMVCC1 → D101 → ESD_VCC (VGA)
CMVCC1 → D102 → ESD_VCC1  (DVI)
CMVCC1 → D501 → HDMIESD (HDMI)

目前都是卡在紅字,5V 下不去第3腳

我不清楚直接短接 2、3腳行不行 @@~不然就

訊號線都不要接,先拿 D101 位置開刀,拿掉D101、U103、U104,用錫連接D101 2、3腳摸看有沒有元件發燙或冒煙

你不是有提到 OSD 出不來,你有刷韌體的工具嗎?U402

因為我不了解顯示器的時序

我只知道筆電有的是BIOS沒過,集顯供電不會出來

感覺不好處理,買台新螢幕
--
OSD 好像是在MCU內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個接口電源 Source 都是 CMVCC1,就是修好的 MP1854 轉換來的

BAV70、BAT54C 的設計是當螢幕沒有供電 ...

刷U402,是在大晶片背面的那個8腳的IC嗎?
沒資料,也沒燒錄器,該要停損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U402,是在大晶片背面的那個8腳的IC嗎?
沒資料,也沒燒錄器,該要停損了嗎? ...

差不多了吧,要查的話要查很多地方。工具也有限

不過還不錯啦,有修好一部份了

你有試過別的 12V 變壓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了吧,要查短路要查很多地方。工具也有限

不過還不錯啦,有修好一部份了

變壓器上次送修時跟維修商買過新的了,維修商說原廠的變壓器很容易造成這類的故障

停損了,上拍賣買了一片一樣的,被老婆恥笑了一番,說花錢買了熱風槍,又跑了電子街好幾趟,請我下次直接停損,哈哈

有時就是一個失心瘋,主要是已經修第二次相同狀況,才想說自己玩玩看

等拍賣的東西到了,測試OK的話,再回頭來問要如何備份U402的程序,看要怎樣刷,來玩一次到底的
謝謝楊大俠一路陪伴,小弟駑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變壓器上次送修時跟維修商買過新的了,維修商說原廠的變壓器很容易造成這類的故障

停損了,上拍賣買了一 ...

ㄟ 你買板子哦...如果不是主板故障不就 GG

版上有人修電視買了主板、高壓板、電源板還是修不好的也有........

--
唉啊~經驗就是這麼來的~

我不知道修壞多少東西,我維修的東西有八成都是買故障品來維修,花錢買經驗

目前較少買,常買就知道哪些不能買,都買出心得了

--
你知道怎麼打對地阻值吧,你量一下 D101 第 3 腳對地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ㄟ 你買板子哦...如果不是主板故障不就 GG

板上有人修電視買了主板、高壓板、電源板還是修不好的也有... ...

D101第三腳與鎖螺絲之間的阻值是23.3K歐姆
楊大可以開放收一下我的訊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01第三腳與鎖螺絲之間的阻值是23.3K歐姆
楊大可以開放收一下我的訊息嗎? ...

奇怪,我又關到什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變壓器上次送修時跟維修商買過新的了,維修商說原廠的變壓器很容易造成這類的故障

停損了,上拍賣買了一 ...

買了一片一模一樣? 主板嗎?

還有最後的大絕招,
上淘寶買公板+屏線, 請店家幫你把屏線都跳好,
然後想辦法固定好公板, 避免搖晃短路,
(自己要注意背光升壓板電源不要接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壓器上次送修時跟維修商買過新的了,維修商說原廠的變壓器很容易造成這類的故障

停損了,上拍賣買了一 ...

修好固然開心,沒修好也會累積不少經驗,跟老婆說你的時間沒有白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了一片一模一樣? 主板嗎?

還有最後的大絕招,

等了這些天,從拍賣買來的板子終於到了,趕緊原樣裝回去,避免又短路那些意外發生
結果卻更令人沮喪,連電也不會過,完全沒反應,比我原來的還差
找了賣家問了,說是拆機貨有測試過,但很誠意的願意退款,留下板子給我研究

我也不想佔人家便宜,先把板子測量一下,若真有問題再來跟賣家要求

結果也是傻眼,除了不能開機外,該測量的電壓竟然都有,比我的那個修壞的還正確
這下子回到原點之外,又多了一大堆問號了

感覺原來也有散熱片,被拆掉了
好像是在做停損,怎麼變成逢低攤平,卻越攤越平,這下難交代零用錢都花去哪裡了!

网友A:
不能開機是指電源燈沒亮,連顯示LOGO及背光都沒有?

猜測:
1.放太久電容變質
2.刷韌體看看

所以退款了?如果要退貨就不要動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了這些天,從拍賣買來的板子終於到了,趕緊原樣裝回去,避免又短路那些意外發生
結果卻更令人沮喪,連 ...

是一樣轉到待機燈嗎?會不會是背光壞?有用手電筒照過有沒有畫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開機是指電源燈沒亮,連顯示LOGO及背光都沒有?

猜測:

對,電源燈都沒亮,像是大家說的沒過電
但拿下來測量,卻都有電壓,而且是正確的電壓

對岸買的,不打算退貨,若不嚴重可以修好,就少少的要求一下退部分款,畢竟對方是一開口就"阿撒立"讓我留版退錢
若真的完全不行,那就要求多一些比例,人家經營辛苦,我的態度是不佔便宜,但也別太充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電源燈都沒亮,像是大家說的沒過電
但拿下來測量,卻都有電壓,而且是正確的電壓 ...

先換掉電容
不行再換上 原故障 那片的 U402

等等,連燈號都不亮...因為每家設計都不一樣,

印象中有的

上電後會直接開機,背光亮及顯示LOGO,指示燈亮 (燈) 後沒訊號轉待機 燈,按開關燈才會關機、指示燈關
上電後不會開機,指示燈不亮,要按開機鍵才會開機,亮 (燈) 後沒訊號轉待機 燈,按開關燈才會關機,指示燈關

原故障那片的上電會直接開機嗎?買的這片 D101 第3腳 5V 有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一樣轉到待機燈嗎?會不會是背光壞?有用手電筒照過有沒有畫面嗎?

我的舊版還在,我的背光沒問題的

网友A:
你說對岸買的,板號一樣,韌體不一定是對的....

這板號有三個型號都是用這片

ACER S231HL、奇美22SH、24SH

我剛剛去淘寶搜板號,都只出現 ACER S231HL

不過韌體不一樣,至少應該能上電

U402  韌體IC先交換吧,要記得哪一顆是哪一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對岸買的,板號一樣,韌體不一定是對的....

這板號有三個型號都是用這片

我買的是宏碁的,可是詳細對了一下,應該是100%一樣的原件跟排列
也問了賣家,他說都沒差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又關到什麼了

大俠 你把它封鎖了,
請將"忽略列表"內 他的名稱刪除,
就可以開放了!

楼主:
上次180uf的只買一個,要再去買過,明天把三個電容換過後再來報告後續狀況

把新版的電壓讀數列出來給大家參考,看是問題可能出在哪裡

電壓量起來似乎都正常,只有D101的一腳電壓在測量時,會慢慢變小到0V

然後上電後,雖然螢幕完全不能開機,但是接上HDMI時,原來接電腦的VGA會突然跳成雙螢幕輸出的狀態,變成第二螢幕的感覺

但是維修螢幕是沒電,沒任何反應,HDMI拔除後,VGA會回復成主螢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180uf的只買一個,要再去買過,明天把三個電容換過後再來報告後續狀況

把新版的電壓讀數列出來給大家 ...

可以先拆 原本那塊的電容丫,才不會又多跑,多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180uf的只買一個,要再去買過,明天把三個電容換過後再來報告後續狀況

把新版的電壓讀數列出來給大家 ...

...然後上電後,雖然螢幕完全不能開機,但是接上HDMI時,原來接電腦的VGA會突然跳成雙螢幕輸出的狀態,變成第二螢幕的感覺

但是維修螢幕是沒電,沒任何反應,HDMI拔除後,VGA會回復成主螢幕...
-----
這正常!!

顯示器多輸入源優先顯示序次
顯示器支援多輸入源時,會以最佳硬體訊號格式為優先
優先序位依次為 DisplayPort(DP) > HDMI > DVI > VGA

WINDOWS作業系統檢測到多顯示器時也是以最佳硬體訊號格式為優先主螢幕
開機BIOS 文字模式前導階段  … 沒注意過
筆電以內置螢幕為主 外接為第二螢幕

DisplayPort(DP) / HDMI / DVI / VGA
在硬體協定中,顯卡供應 +5V 與 Detect(Det )偵測輸入,
其他DisplayPort(DP) / HDMI / DVI  命名為 Hot plug (Hot plug detect) 熱插拔偵測,名稱略異功能目的相同

到顯示器時 將此+5V 接到Detect
當顯卡Det 得到顯示器回傳的+5V 或說Hi 信號成立時,認定此接口有顯示器
顯示器則由各接口 DP_5V / HDMI_5V / DVI_5V / VGA_5V  接到MCU判別選擇優先顯示

然後 進入第二階段 EDID

以後有空再補圖寫細一些

网友:
3.62V ????

网友:
不過另一邊是寫 3.23V ..

不知道是不是打錯

楼主:
兩位都有質疑電壓問題,再次測量一下,沒老花,也沒眼花
數據就是這樣耶

网友:
那個3.3V 是MCU SPI 介面 與 Flash ROM U402   25L---的PIN8電源
跑到3.62V  是個尷尬的臨界  , 這個電壓不對會當機 ( Flash ROM SPI 速度 跟不上 MCU 讀取當機)
這種LDO 低壓差線性穩壓   散熱不足時 使用久 電壓漂了 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參考 25#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722-1-1.html

网友:
我剛剛去看了那篇,所以是U701 (G1117-33T43UF) 輸出 3.62V 異常

使 U402 (韌體) 稍微超出 3.6V 使用電壓的可能性較高

--
樓主要取捨了,從原本那塊拆零件,這樣比較無需再買

楼主:
維修步驟處理再來聽取意見

一,拍賣版換過三個電容,測試結果一樣,無任何燈號反應,電壓如上圖所PO

二、兩個U402互換,拍賣版狀態如上,無反應
      維修版變成先閃三次橘燈,背光亮起顯示LOGO為AOC,轉變成藍燈後,螢幕當機

三、U402互換後,以windows hdmi測試

      拍賣版插入HDMI,WINDOWS會抓出螢幕,但無顯示
      維修版插入HDMI,偵測顯示無第二螢幕

等於我現在有兩塊故障的板子,應該有機會整合成一塊好的板子,就請大大們提供意見了,謝謝

网友:
先將 原故障維修板 的 U701 換到 拍賣板,看 3.3V 是否就沒那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