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時鐘1.5v電池改用鋰電池問題。

楼主(2020-10-14):
我家的時鐘使用的是一般3號電池1.5v,自己因手邊有不少鋰電池,所以拿了一個老化的行動電源加裝了TP4056 1A鋰電池充電模塊,負載再接上一顆AMS1117-1.5V降壓模塊,使用時都還滿正常的,本想說半年一年都可以不用去充電。
但一個月後時鐘不走了,當時以為是否電池老化關系不耐用,然後電池再充飽,但過幾日就機蕊就真的不走了。

不知知道大家是否有改過這類的經驗,這是否是類似時鐘不可使用鹼性電池的概念?因為電流太大?

其間我總共改了二台,另一台目前都還是正常,但因為怕也跟著壞我試著在負載端前再加了一個50歐的電組,這樣子做是否可行的我是沒測出他的電流隨意拿了幾十歐三四個測試 感覺50歐可行?

或是大家都怎麼改的?

网友A:
請先去查一下 TP4056 與 AMS1117 的靜態消耗電流,TP4056 待機電流是 55uA,AMS1117 靜態消耗是 5mA,電池的電都給這兩個電路給消耗光了,尤其是 LDO 更要挑選低耗電的品種。

這兩者能不加裝是最好以電池消耗的觀點來看,現在的時鐘機心都非常省電用鹼性三號電池可以用超過三年,實在沒必要改裝時鐘電源,剛好最近買了一顆 SEIKO 指針鐘竟然還有秒針休眠的功能(完全無聲),晚上無光時秒針會停在 12 點鐘位置只要一開燈就會自己快速走到定位,這顆鐘原廠也是附贈單顆三號鹼性電池。

AMS1117 的最低負載電流也是 5mA,低於此電流穩壓效果要打折扣,所以時鐘機心吃不了 5mA 要另外並聯電阻才會穩定,靜態消耗 5mA 再加負載電流 5mA 您有多少電力可供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先去查一下 TP4056 與 AMS1117 的靜態消耗電流,TP4056 待機電流是 55uA,AMS1117 靜態消耗是 5mA,電池 ...

哦! 好的看來真的是挺耗電的,這二組時鐘一台有20年了一台10多年,都是很久了之前用充電電池感覺也沒幾個月就停掉,或許是品質較差的充電電池所以才考慮鋰電池,沒想到損耗還挺高的,那就暫不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看來真的是挺耗電的,這二組時鐘一台有20年了一台10多年,都是很久了之前用充電電池感覺也沒幾 ...

充電電池電壓不夠,請改用鹼性電池。
時鐘用太久不太愛走的可以買機心來自己換便宜的才幾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電池電壓不夠,請改用鹼性電池。
時鐘用太久不太愛走的可以買機心來自己換便宜的才幾十元。 ...

恩恩 我已買回來自己換好了,只是為了以防萬一才來問的。

网友:
小時鐘原先吃3號電池,想要耐久,改成1號電池就可以,看比例至少可延長3到5倍的壽命,簡單又實用。

网友B:
以前實驗過, 一個鋰電池串1K -2 K 電阻, 停針時大約26uA, 擺針大約2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實驗過, 一個鋰電池串1K -2 K 電阻, 停針時大約26uA, 擺針大約2mA

哦! 您的意思是直接使用 3.7v 串個 1-2k 電阻 可以直接使用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您的意思是直接使用 3.7v 串個 1-2k 電阻 可以直接使用是嗎?

不怕壞,做實驗...
可以試試 3.7V + 二極體(降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您的意思是直接使用 3.7v 串個 1-2k 電阻 可以直接使用是嗎?

是的. 可以從 1M 到 1K 逐個實驗
自然得到合適你那些小鐘鍾的結論
或者參考看看類似IC https://www.digchip.com/datashee ... t/147/H1344-pdf.ph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先去查一下 TP4056 與 AMS1117 的靜態消耗電流,TP4056 待機電流是 55uA,AMS1117 靜態消耗是 5mA,電池 ...

第一次聽到秒針休眠功能!!太神了!! 一方面要紀錄秒數值,還要單獨驅動分針,還有燈光追秒功能,又要低耗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聽到秒針休眠功能!!太神了!! 一方面要紀錄秒數值,還要單獨驅動分針,還有燈光追秒功能,又要低耗電!! ...

想看內部機構嗎?過兩天拆給您看,秒針休眠功能比靜音機心好太多晚上半夜完全無聲。
其實我是時鐘拿到手看說明書後才知道有這功能,我要的主功能是 JJY 電波對時,也就是說日規的電波對時機心就有帶秒針休眠功能。
幾年前玩過 BPC 機心,耗電(一顆鹼性半年就下課了)不打緊還收不到電波(台北),根本就是廢物。這個連結就能看到陸製的也是秒針完全獨立運轉。
所以就改用 JJY 電波機心,現在台灣販售的日規電波類比時鐘都是在日本就已經改好時區了,所以時間完全正確不用擔心,自己從日本帶回來的也很容易自行修改,但日規的數位電波時鐘就完全無法修改,除非本身自帶時區設定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看內部機構嗎?過兩天拆給您看,秒針休眠功能比靜音機心好太多晚上半夜完全無聲。
其實我是時鐘拿到手 ...

以前我對電波表 CITIZEN SEIKO 著迷,後來也想作電波鐘,沒成功!! 線再就是 GPS一般時鐘和網路時鐘一起用!! 期待你的拆機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對電波表 CITIZEN SEIKO 著迷,後來也想作電波鐘,沒成功!! 線再就是 GPS一般時鐘和網路時鐘一起用!! ...

這幾天比較忙沒時間拆機、拍照與寫些紀錄與心得,請再等幾天。

類比電波鐘要 DIY 自製是不可能的,一堆齒輪機構,沒有相關鐘錶十幾年以上的功力是做不出來的。
數字電波鐘也很難搞,首先就是天線與接收電路,再來就是干擾的處理包含內部處理晶片的輻射與外界的干擾電波。

台灣目前勉強能收到的電波只有 JJY 與 BPC,北部就 JJY 比較好,BPC 的電波如同他的大外宣說的比較好聽。
台灣的對時電波要普遍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即使發射機(10KW)都買好了站台(內壢)也架設好了,但是發射頻率與編碼格式卻遲遲無法決定,可能要靠大家一人一信到交通部去反應才有可能早日開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