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192D 中間出現幾條直線

楼主(2020-10-15):
各位好:
經過先進指導後,電源版更換電容後已可開機,開機後卻出現幾條直線,請問是哪出問題?

网友:
面板被你弄壞了

网友A:
我猜可能是你拆開螢幕時傷到panel或是COF (Chip On Flex或Chip On Film) 覆晶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可能是你拆開螢幕時傷到panel或是COF (Chip On Flex或Chip On Film) 覆晶薄膜

是指排線嗎

网友:
可惜了,好好拆~換換電容應該可以完修。
被你翹壞了

网友:
網路找的圖,紅色框的軟排線.

說說我的故事,自以為換偏光膜很簡單,在除膠時不小心弄破COF大概斷了8~10條線,就出現2~3條亮線.至於氣泡一堆就不說了.

楼主:
感謝大家

看來是我拆開上蓋時弄到偏光膜了

那我得再研究如何拆這上蓋

网友:
是cof,不是偏光膜。

网友:
一個問題發一篇

网友:
這樣主題數 才增加的快

楼主:
這次修理螢幕學到很多經驗,也感謝先進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