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中 輸入中文字卡頓 有没有人遇到這個問題?

楼主(2020-10-15):
在 網頁中 打 中文字 很卡 有時一個 中文字 要5秒以上~

一般 內部 文件 没有這個問題 ~

掃毒 掃過了 工作管理員 也没看到 吃資源的程式~

瀏覽器 更新最新版的 ~

Google Chrome 目前是最新版本
版本 86.0.4240.75 (正式版本) (32 位元)

瀏覽器 做過重置動作 ~

網路 並没有 卡頓情形 ~

网友A:
有!不過我是使用Edge 才會發生,我都是按F5 1~3次不等,讓它重新載入就解決了。
Chrome 倒是沒有出現這個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過我是使用Edge 才會發生,我都是按F5 1~3次不等,讓它重新載入就解決了。
Chrome 倒是沒有出現這個 ...

我也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 ~
現在打這些字可能要花30分鐘~
我先用內文的文件打 打好 在複製 貼上 要不然 真的快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 ~
現在打這些字可能要花30分鐘~
我先用內文的文件打 打好 在複製 貼上 要不然  ...

下次你按F5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你按F5 試看看

我現在所有 網頁 的是這種情形 ~

网友B:
Google Chrome 目前是最新版本
版本 86.0.4240.75 (正式版本) (32 位元)

新注音2010

打中文不會出現您說的情形,不過這幾天用Chrome開Pigoo會比較"類格"一點。

网友C:
我的沒有這問題
作業系統是WIN7.
Google Chrome 目前是最新版本
版本 86.0.4240.75 (正式版本) (32 位元)

作業系統是?
如果是WIN10
可能是背景在偷偷更新.

网友D:
沒遇到~
OS:win7
browser: brave Version 1.13.82 Chromium: 85.0.4183.83 (Official Build) (64-bit)
使用pime注音輸入法,沒有這個情形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Chrome 目前是最新版本
版本 86.0.4240.75 (正式版本) (32 位元)

目前問題真的不知道是出到哪?

我現在 先用 內文 打好文件  ~

要不然 光打這幾個字 就有的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沒有這問題
作業系統是WIN7.
Google Chrome 目前是最新版本

是 WIN7  32位元  ~
最近才莫名變這樣 ~
一定跟 網路 有關係~
我打內文很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遇到~
OS:win7
browser: brave Version 1.13.82 Chromium: 85.0.4183.83 (Official Build) (64-bit)

真的傷腦筋 ?
不知問題的所在~
我打內文又很正常 ~

楼主:
我下載新的 瀏覽器 Edge ~
用這個來打很正常~
問題是出在 Chrome  没錯~
但不知道真正問題是什麼?

P.S
我現在就是用這個打的很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下載新的 瀏覽器 Edge ~
用這個來打很正常~
問題是出在 Chrome  没錯~

要不...用這個Firefox ESR版本

瀏覽器我是以firefox首選,opera偶爾兼用pdf reader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用這個Firefox ESR版本。

firefox我都用這個版本。

我現在 用這個 Edge 跟 Chrome 幾乎一模一樣~
目前用的很順~
謝謝你介紹~
有機會再試看看~

网友E:
似乎沒提到防毒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thread/32416277?hl=en

這串討論串雖然起始時間頗早,但是一直有新回復
在後面這邊有個解決掉數人問題的解法

This is a possibly your antivirus software.
Make sure you check your task manager's cpu usage during one of these hangs, you will see chrome/firefox & kasperky's usage spike.
If this is the case you need to disable 'traffic processing' in kasperky.
Settings → Additional → Network Settings → Uncheck “Inject scripts into web traffic to interact with web pages”.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關掉卡巴斯基設定裡的 網頁注入程式碼

可以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沒提到防毒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thread/32416277?hl=en

我有試著把 防毒關掉但無效~

目前安裝 Edge 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