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維修請益]Phottix Ares II 電池彈片斷了

楼主(2020-10-15):
各位先進

我一個朋友的離線閃光接收器的電池彈片斷了

我個人的想法是
方法一: 焊好後, 塞雙面泡棉膠
方法二: 用導電金屬膠黏起來, 再塞雙面泡棉膠
方法三: 買電池盒, 拆下彈片修改, 用導電金屬膠固定或是焊上 (做法是把彈片座剪小一些, 再用導電金屬膠固定或覆焊在原來的彈片座)

不知道各位先進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斷掉的彈片

斷掉的彈片各個角度

補充內容 (2020-10-16 09:10 AM):
斷掉的地方是電池負極端

网友A:
這款用兩顆3號電池

我會直接用電池盒的彈簧焊上去,斷掉的接點焊回彈簧電池接觸點上,增強接觸面積、機械強度。

如果空間足夠的話,直接焊串聯電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用兩顆3號電池

我會直接用電池盒的彈簧焊上去,斷掉的接點焊回彈簧電池接觸點上,增強接觸面積、機械 ...

謝謝您的指導, 方法很棒, 第一優先方案, 感謝您的方案
空間是不夠放電池盒

(斷掉的地方是電池負極端)

网友:
可用薄銅片彎折S型,
可以模仿一般負級的銅彈片,
剪刀剪裁即可.

网友:
網路上有相近的丫,而且已經是彈簧,

我看它是寫18650用的,寬度就斜口鉗修成一樣寬再滑進外殼固定

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