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208N 藍燈持續閃爍不進入待機

楼主(2020-10-16):
電源插上後藍燈持續閃爍不進入待機狀態
背板一閃一閃的情況
這問題通常是韌體要重新刷的情況嗎?
還是要先簡單的測量哪邊輸出有正常嗎?
目前在韌體程序分享有找VH208但是權限不夠= =,除了腳踏實地的累積積分,還有其他方式嗎?有人能分享嗎?
目前已有拆機下來看但是FLSH ROM好像有4顆?
怎樣分別是哪一顆阿?
還是要看圖紙來確定是哪一顆?

型號

主板

補充內容 (2020-10-17 11:22 AM):
不是VH208是VS208錯字

网友:
FLSH ROM好像有4顆?

楼主:
怎樣判別呢?還是只有一顆?
我覺得好像是左上那一顆才對

网友A:
我還想說再怎麼 Google 都找不到一樣的板子

圖片是 VS208N,標題內文都是 VH208

建議是先爬文

网友B:
不是韌體問題  請查察主板上電壓吧

网友C:
先拿起電錶量電壓才對

既然問韌體位置  ( SPI )   靠近 晶振那個  (XIN / XO)

另外有經驗判別法:
VGA/DVI 兩個是DDC用2402
剩二者 一為蓄存可調整參數 數據容量不大也是用2402為多
餘一為 韌體數據 相對容量大許多
通常看 前三個 多是相同2402  剩下這個明顯不同於前三者即是蓄存韌體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想說再怎麼 Google 都找不到一樣的板子

圖片是 VS208N,標題內文都是 VH208 {: ...

不好意思打錯會再更改謝謝提醒>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韌體問題  請查察主板上電壓吧

要把電壓板拆下來上電測輸出到主板的排線電壓?
主板電壓要用供電板接上後再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拿起電錶量電壓才對

既然問韌體位置  ( SPI )   靠近 晶振那個  (XIN / XO)

前3顆都是相同的2402規格剩下的那顆就是了原來是這樣

楼主:
拆這種有鐵卡榫的供電板有甚麼方法嗎?
主板連接邏輯板的排線怎拆下來?

卡榫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這種有鐵卡榫的供電板有甚麼方法嗎?
主板連接邏輯板的排線怎拆下來?

已打開排線那邊的黑色能翻開抽出來WW
電源板單獨先測輸出到主板電壓排線有6條紅是正極接地線是要看電源板圖紙才知道嗎?有些是訊號...
測完電源板接上主板測試時先從那個電子元件測試好?有一定的順序嗎?

電源板

网友D:
先確認電源板端輸出的電壓都正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打開排線那邊的黑色能翻開抽出來WW
電源板單獨先測輸出到主板電壓排線有6條紅是正極接地線是要看電源板 ...

要不... 把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通通換掉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確認電源板端輸出的電壓都正確........

排線端正級是知道接地不知...這板子沒寫說輸出多少w還有排線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 把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通通換掉先?

好我先換換在上電跟主板還有開關排

楼主:
沒換電容前上電,三用電表打直流20接正極由下往上測到有2孔是5.1還有1孔是3.5是正常的嗎?

楼主:
= =,電容還沒換只有電源板+主板+開關板竟然能轉回橙色待機??
該不會是面板掛了?

楼主:
換了電源板電容後重上主板與開關板成功進入待機狀態
拼裝完成功進入視窗畫面,感謝大家的幫忙與指導以後還會繼續修其他螢幕來增加自己的知識。

完修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