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吹風機 CNA-97 電源板沒有輸出

楼主(2020-10-16):
這台電源版已經荒廢好久了,110 AC進去,經過橋整轉成DC
量測到中間大電容對輸出GND都還有100多V的DC
但是輸出就是沒有8-9V

大家都說電源板循線查不難,不過還真的卡關
有兩個問題請教大家
1.我量測正常的版子,大電容正極有160V DC,但是不曉得怎麼轉換剩下9V?
正常的版子最下面的2904 IC 量得到8-9V如圖

我以為是中間那顆變壓器,可是正常的版子,黑棒接輸出GND,紅棒去一一測試變壓器7個腳位
只有一腳量得到160V DC,沒有任何腳位是8-9V的,所以不太曉得這顆變壓器功用為何

2.故障的版子,大電容正極量得到145V DC,但是2904就量不到8-9V 也就沒有任何輸出
2904有更換還是無效,實在沒輒...

网友A:
2904是Dual Comparators, 在此電路上是做返馳式電源的PWM控制用
TR2123j就是這返馳電路的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04是Dual Comparators, 在此電路上是做返馳式電源的PWM控制用
TR2123j就是這返馳電路的變壓器 ...

謝謝回覆
不過有看沒有懂,專有名詞可能還要再GOOGLE看看
不過我也有試著拆另外一顆TR2123J換上去,但是2904上面還是沒有任何8V
感覺能換的都換了,想知道要怎麼確定是哪個零件壞了?
目前只量到中間大電容有145V DC,然後就不會了Orz..

网友B:
所以您有好的跟壞的板子各一塊?建議比對一下好跟壞貼片電阻的阻值,或者各接點的電阻或電容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您有好的跟壞的板子各一塊?建議比對一下好跟壞貼片電阻的阻值,或者各接點的電阻或電容數值。 ...

量了半天,沒有比對到特別不一樣的電阻
唯有一一顆這個1203,正常的線上直接量起來是107K
可是故障的是120K,不過按照1203標示,應該是120K沒錯
偏偏正常的反而不是120K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2615387121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3645362218

電路參考用,最下面

圖片有提到那個小變壓器線圈就是降壓用的

QP2 三支腳的電壓有比對?

网友C:
TLP267J  光耦在另一片小板上,

我剛 GOOGLE ,光耦會和運算放大做溝通,似乎叫隔離放大,不知道對不對 懂的人請出聲

光耦應該有走線到2904的2、3腳,不知道是不是那兩條細的黃、綠線

紅圈是光耦、藍圈是橋式
圖片取自: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36453622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P267J  光耦在另一片小板上,

我剛 GOOGLE ,光耦會和運算放大做溝通,似乎叫隔離放大,不知道對不對{:2 ...

謝謝熱心提供資訊,不過我的不是控制板光耦的問題
因為我電源版已經沒有8v的正常輸出
請問圖中那顆黃色變壓器,是把100多的DC電降成8v DC的主要元件嗎?
要怎麼確定它的好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