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V42P720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20-10-16):
TATUNG V42P720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1.型號~TATUNG V42P720

2.故障情形~有聲、無影、背光不亮,以功率錶監看已完成開機過程,從待機紅燈到開機藍燈

3.內部照

4.電源板

5.主機板

6.T-CON

7.LED恆流板

8.面板型號

9.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拆解面板模組檢測LED燈條狀況有多顆燈珠(3V)燒毀,架構為2燈條上側投光式,長度478MM/條,燈珠總數60燈/30燈一串/分2組輸出。

11.舊燈條LED多數燒毀或發黑老化亮度衰減

12.新燈條固定螺絲鎖緊,點燈測試OK

13.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088:}

网友A:
好佩服你們修這種大型的電視喔~~光想到要拆那些,就~~(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佩服你們修這種大型的電視喔~~光想到要拆那些,就~~(買新的)

好羨慕好野人,電視壞了就換新電視!!!

我們做工人電視壞了,只好做苦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羨慕好野人,電視壞了就換新電視!!!

我們做工人電視壞了,只好做苦工了~ ...

我也是做工人~~賺的還比你們少呢~~  {n_080:}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這種測光式燈條哪邊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請問這種測光式燈條哪邊買?

記得學姐有~哈

网友:
嗯嗯... 下次有維修件,再去問問學姊! 感謝提點...

网友:
以前50吋 LCD、電漿時代,拆機拆面板要有體力啊!又厚又笨重

剛隨便查一台13年前50吋電漿44KG,耗電量430W,現在一台50型LED 10KG

價格也差了10倍,  ↑↑↑↑ 12萬,基本款50型LED 4K..1萬2上下....

以前從機殼散熱孔看過電漿的電源板,超大一片,滿滿的大電容

wet 大以前修電漿還可以當做舉重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