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R4806冰箱,計時器走到除霜就停住

楼主(2020-10-16):
各位前輩好! 小弟家中有一台東元R4806冰箱定頻式冰箱,
最近發生一個問題,前幾天壓縮機突然停止,
後來將定時器轉一下,壓縮機就動了!
之後我用油性筆做記號,發現壓縮機好像到除霜階段就停止不動了!
我有換過以下材料:13度溫度開關(兩個)、新除霜計時器(換過兩顆新的,腳位與舊的相同)、溫度保險絲(舊的外觀看似沒燒掉)、溫度調整開關,
因為我有爬過文,通常這種狀況不是電熱管;就是溫度保險絲燒掉,
但我的電熱管有拔下來,用電表量為68歐姆,直接插110V的電也都正常發燙,
但換完上述零件之後,都一樣走到除霜就壓縮機就停止運轉,
我看冷排結冰的狀況,看起來也不像是漏冷媒,
請問各位前輩,通常還有甚麼零件故障會引起這種狀況?

路線圖
新、舊除霜計時器(腳位相同)
冷排概況

网友A:
一樣走到除霜就壓縮機就停止運轉.
冰箱的運轉就是這樣~
冰箱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走到除霜就壓縮機就停止運轉.
冰箱的運轉就是這樣~
冰箱是正常.

大大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除霜計時器走到除霜階段時,數小時壓縮機都沒有運轉,
必須手動轉一下除霜計時器壓縮機才會動,
讓你誤會不好意思!

网友:
除霜定時器走到除霜行程時壓縮機停止運轉是正常的,等除霜完成後壓縮機才會恢復運轉。

若一直在除霜狀態無法恢復運轉,有可能是 除霜溫度開關、溫度保險絲、除霜電熱線這三者故障。

网友:
圖1圖2  除霜計時器  腳位編號與顏色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除霜計時器走到除霜階段時,數小時壓縮機都沒有運轉,
必須手動轉一下除霜計時 ...

溫度保險絲(舊的外觀看似沒燒掉)、
需量測.

网友:
如果70溫度保險絲與加熱器有電阻值的話
1.照一下新舊除霜計時器機體正面符號圖,
2.10度c溫度開關是常閉型、將除霜轉到除霜模式下送電計時、將紅色線第二支腳拉開讓他計時自己走回壓縮機模式就是10溫度開關接點熔著了、反之就是除霜計時器接錯

网友:
定時器能夠從製冷狀態運轉到除霜狀態,這表示溫度保險絲和除霜電熱線是正常的
因為定時器要得到AC110V需要透過這兩個零件

再來只剩下溫度開關和定時器,當定時器長時間停在除霜狀態不動時,
用三用電表AC檔測量定時器1-3腳是否有AC110V
有:定時器壞
沒有:溫度開關壞

還是不行你就要考慮是否零件規格錯誤或是接線錯誤
定時器外觀一樣不代表規格相同,你要確認你買的是1-3腳線圈,2腳是除霜,4腳是壓縮機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請問tsao0427大! 我量1、3腳位有114V的電量!
以下是我的新舊計時器!
請問我有買錯嗎?

新除霜計時器
舊除霜計時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請問tsao0427大! 我量1、3腳位有114V的電量!
以下是我的新舊計時器!

買錯定時器,新舊品接線方式不同。

您需要的定時器型態是:
1-3 線圈
2-3 除霜
3-4 運轉

適合您冰箱的定時器內部接線要像這樣:

網路查了資訊,SONXIE這個廠牌 DBZD-625-1D4 才符合這款冰箱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錯定時器,新舊品接線方式不同。

謝謝大大指教!我再去買過計時器,
想請教一下
要如何判斷我的冰箱路線圖是用以下規格的計時器
1-3 線圈2-3 除霜3-4 運轉
是要如何跟我的路線圖搭配?
我不太會看圖
麻煩不吝賜教 謝謝!

网友:
看能不能拆開計時器研究改內部接腳位置就不用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指教!我再去買過計時器,
想請教一下
要如何判斷我的冰箱路線圖是用以下規格的計時器

配線圖上定時開關(TM)就是定時器內部的馬達線圈,有拉出兩條引線(茶色和綠色),
你看茶色線是不是接到編號3,綠色線接到編號1,這就是ysc大在講的1-3線圈

你再看定時器編號2紅色線,它經過溫度開關(10度C) > 溫度保險絲(70度C) > 最後來到除霜電熱線
而編號2的電壓是透過編號3茶色線導電過來的,編號2-3-4在定時器內部是個彈片接點,編號3是共接點,
你把它看成一個切換開關就對了,這就是ysc大在講的2-3除霜

編號4黑色線,分成兩條線路,一路接風扇馬達(FM),另一路接到過載保護器再到壓縮機
這就是ysc大在講的3-4運轉,運轉指的就是壓縮機運轉和風扇馬達運轉

所以你要買的定時器規格就是
1-3 線圈
2-3 除霜
3-4 運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指教!我再去買過計時器,
想請教一下
要如何判斷我的冰箱路線圖是用以下規格的計時器

要看冰箱背板電路圖才會知道適合哪種定時器。

其實您這台冰箱使用的定時器比較常見,那麼巧買到不常用的?

拆開定時器改接線有機會可以符合這台冰箱使用,這點或許比較有可能,變更冰箱除霜電路也可以遷就這顆新的定時器,但這太大費周章了,沒弄好有可能把冰箱搞壞了。

楼主:
感謝tsao0427大的講解!我已經理解其原理了! 講得真的很詳細很清楚! 謝謝
感謝ysc大的講解! 真的很不巧買到不一樣的! 我想說外觀都一樣

想請教一下 我現在買的 跟我現在的接法應該沒問題了吧?
現在給冰箱運轉個一兩天測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大的講解!我已經理解其原理了! 講得真的很詳細很清楚! 謝謝
感謝ysc大的講解! 真的很不巧買到 ...

線接錯了~
紅線 跟 黑線 要 交換~
不要看上面的編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大的講解!我已經理解其原理了! 講得真的很詳細很清楚! 謝謝
感謝ysc大的講解! 真的很不巧買到 ...

上網查了一下fireway大說的沒錯你買的定時器型號1-3腳線圈沒錯
但2-3腳是運轉,3-4腳是除霜,跟你冰箱配線圖是相反

你必須將紅線接到4腳,黑線接到2腳

网友:
用這種代用吧.這種比較不會壞 照1.綠2.紅3.棕4.黑 接保證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大的講解!我已經理解其原理了! 講得真的很詳細很清楚! 謝謝
感謝ysc大的講解! 真的很不巧買到 ...

如果不懂電路圖,
盡量依照舊品的型號購買,
不然找冰箱型號詢問賣家,
賣家其實都會知道.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
運轉兩天正常除霜!!
敬上十二萬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