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MeMo Pad 開機卡LOGO

楼主(2020-10-17):
這台是@阿三哥送給同鄉玩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472-1-1.html
發個維修文是必須的

修好一段時間了,一直忘了發

經爬文教學拔除電池......無效
於是...好不容易找到原廠卡刷軟體
把軟體丟到記憶卡,開機就會偵測
卡刷前記得充滿電,最好是...插著邊衝邊刷
以防電池突然在你面前掛了
看到開機畫面代表卡刷成功了
裝上看電視APP 讓他賦予新生命

以上感謝痞酷網板主提供平台
感謝阿三哥的割愛

网友A:
請問有卡刷的載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卡刷的載點嗎?

這個問題很好
本來也是想載點一併放上去
8月底到現在太久了就....
試了好幾個就忘了哪邊下載的
等我找到會再補上......

网友B:
我對電視APP比較有興趣,能請問商店下載關鍵字是什麼嗎?

网友:
提醒!!   刷機期間,充電是無效的喔!!  要注意電池的電量,不然刷一半斷電就GG了!!  另一種方法,直接用電供給電池芯,電壓穩定再4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對電視APP比較有興趣,能請問商店下載關鍵字是什麼嗎?

阿三哥  星火NEW直播
若找不到我在發給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三哥  星火NEW直播
若找不到我在發給您...

星火直播有搜尋到,只是裡面有很多個,能在請教您是安裝那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火直播有搜尋到,只是裡面有很多個,能在請教您是安裝那個嗎?

當然越新越好  現在是 星火NEW直播 v2.0.1.3  最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越新越好  現在是 星火NEW直播 v2.0.1.3  最新吧

感謝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