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H61-MLX PLUS開機無畫面

楼主(2020-10-17):
ASUS P8H61-MLX PLUS開機無畫面,螢幕接內顯或是外加顯卡都無畫面,有在論壇裡toneylee1128發表的"華碩P8H61-MLX PLUS不觸發"下載獅子魚大上傳的點位圖,敬請前輩們指點維修方向

网友A:
風扇會正常轉動嗎 如果會先刷BIOS

H61時序: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VCC1_05_PCH→VCC1_05_ME→鎖相環供電(PLL_1.8V)VCC1_8_PCH→總線供電(VTT_1.05V)CPU_VTT→VTT_PWRGD→VSA_REF→系統代理供電(VCCSA_0.9V)VCCSA_→ATXPG→APWROK→DRAMPWROK→CPUPWROK→SVID→SVALERT→VCORE CPU供電(VCORE_1V左右)→VR_RDY→PCH_VRMPWRGD→PLTRST→聲卡復位→集顯供電。

网友:
貼圖要被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會正常轉動嗎 如果會先刷BIOS

H61時序: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VCC1_05_PCH→VCC1_05 ...

風扇正常轉動,原先還正常使用,只是要外接藍芽滑鼠,結果就變黑屏o
目前對於點位圖使用還不是很熟悉,還要適應一下,謝謝!!

楼主:
謝謝提醒,自己也感到很內疚,雖然板規寫得很清楚,但還是看不懂所表達的是甚麼意思?LKK腦筋轉不過來,真抱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風扇正常轉動,原先還正常使用,只是要外接藍芽滑鼠,結果就變黑屏o
目前對於點位圖使用還不是很熟悉,還要適 ...

CMOS電池有先拔起來放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有先拔起來放電嗎

有試過還是一樣

网友B: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 ...

感謝不吝說明,下次一定特別留意,謝謝!!

楼主:
CMOS電池再次拔起來放電,剛要開始量測,開機居然出現畫面,之後就當在這兒不動,按任何鍵皆沒反應,關機重開就又變黑屏,每次開機有都有聽到喇叭叫一聲
不知是不是BIOS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