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到一包TDA7088T

楼主(2020-10-17):
[挖到一包飛利浦TDA7088T約2600顆
是過時的石頭嗎?

网友:
FM receiver circuit for battery supply.....

看看有沒有人會用.....

网友:
這是使用兩個三號電池工作的攜帶型 FM 收音機 IC,使用轉盤驅動可變電容來調諧頻率,沒有立體聲。
這電路簡單要用不難只是這時代還有人要用這種收音機嗎?可能只有當實習與學習電路使用。

我最近在玩的 FM 收音機模塊一片不用一百台幣,包含了 DSP 立體音頻解碼、PLL 數位鎖定、LCD 數字顯示、30 組記憶頻道等等,大小像一塊橡皮擦,以前的類比收音機電路的性價比是完全無法比擬。

网友:
500KHZ-110MHZ 的接收頻率,可以拿來做無線麥克風、搖控玩具、無線開關,各式資料接收……當做是泛用 FM 接收機這樣的話可運用的層面會比較多。

不過這些都已經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現在會拿零件一個一個組的古代人可能已經不多了,所以……只要有人介紹應該還是會有人要 (實習與學習電路下的長尾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