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風扇運轉電容問題

楼主(2020-10-18):
請教一下
電風扇的運轉電容如果沒拆開
可用瓦數判斷使用多少微法的嗎?
比如60w跟75w的是裝多少微法的呢?

网友:
最好還是拆開再去買就好了
因為每一家都不一樣

网友:
回 神龍 大 ...

米想請教您,如果無法拆開運轉電容,是因為封死還是其他原因?通常需要更換運轉電容都是電風扇轉速異常才會需要更換,又假設無法拆,您要如何更換零件?謝謝。

网友:
單相交流電動機起動/運轉電容計算
https://bbs.pigoo.com/thread-28415-1-1.html

C=120000 * I / 2.4*頻率*電壓*功率因數
I為電流;I=60W/110V=0.545A
功率因數取0.5~0.7  通常取0.7計算

補充內容 (2020-10-18 02:57 PM):
C= ( 120000 * I )  / ( 2.4*頻率*電壓*功率因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