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溫度開關規格問題

楼主(2020-10-19):
請教各位,下面的溫度開關規格為何有WARM和COLD分別? 難道開關可以切換兩種模式?
另外,感應的金屬毛細線要跟冷凍管接觸嗎? 還是懸空就好? 冰箱是大同單門小冰箱

网友:
應該是指轉在WARM跟COLD位置的動作溫度,也就是兩方向轉到底時的動作溫度,固定在原本位置即可。

單門的應該是有霜冰箱吧?

這顆溫控器我有使用過: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971-1-1.html

楼主:
會結霜無誤,以前還曾經整個冷凍室結霜到滿出來。對了,你的感應線是放在冰箱哪個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會結霜無誤,以前還曾經整個冷凍室結霜到滿出來。對了,你的感應線是放在冰箱哪個位置?  ...

在冷藏室蒸發器下方有捲成一個圓管轉狀,原廠感應線就是塞在裡面,換新的我也比照辦理。

ps:回覆文章請按該篇文章下方 回復 連結,被回覆的人才會收到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冷藏室蒸發器下方有捲成一個圓管轉狀,原廠感應線就是塞在裡面,換新的我也比照辦理。

ps:回覆文章請 ...

多謝,我回去再找找。目前是用夾子夾在蒸發器上,使用上倒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