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知道電熱管燒起來的原因嗎

楼主(2020-10-19):
照片中的電熱管是工作時用來保溫的
溫度大約在42度左右
今天中午打開電熱管的電源
沒多久後,我發現電熱管變得很紅
我就趕快把電源關掉,關掉電源後
照片中燒毀的位置,還是很紅
沒多久後就噴出火花,然後就開始燃燒了
我想請教一下,有人知道電熱管為何會這樣燒起來嗎
還有會這樣燒起來是因為品質太差嗎
這支電熱管大約用兩年多
在此先謝謝大家的幫忙

當時電熱管是在網路上買的
所以沒有牌子跟型號

网友A:
這個是什麼牌子的?
沒標示廠牌、型號會被刪文!
隔空抓藥~感覺沒有溫度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什麼牌子的?
沒標示廠牌、型號會被刪文!
隔空抓藥~感覺沒有溫度保護?! ...

因為電熱管,當時是在網路上買的
所以沒有牌子跟型號
電熱管是用溫度探針跟溫度開關控制的
沒有其他的保護裝置
可以請教一下,可以加裝那些東西
來預防這樣的情形再度的發生
謝謝你的幫忙

网友:
樓主要說明這是什麼物品內的電熱管,標題要寫這個物品的廠牌與型號而不是電熱管的零件編號。

敘述事情要跟說故事一樣要交代環境與時間,看到此帖的人才能縮小範圍給您意見,相關資訊給的越詳細解決問題的時間才會更快。
如果廠牌型號都沒有連敘述也都不會表達至少也要拍幾張全機的照片,只有燒壞的傷口畫面誰有辦法幫您!

网友:
電熱管隨便用都超過42度,會燒一定是溫度的控制故障,買新的後輸入電壓降一半使用,以後溫度保護故障要燒的機率就低些,也可使用自偶變壓器降壓,調到剛好42度的電壓,以後縱然溫度保護故障,也燒不起來。

网友:
麵團做好要發酵,一發、二發,要放到保溫箱裡,溫度 35 至 42℃,然後高度潮溼的環境下等十幾三十分鐘之後,再進行下一步……這是其中的一個應用。

話說回來,好幾年都沒空閒時間可以來做土司、包子、麵包、 派餅、蛋糕了……

网友:
這應該是內部電熱絲最後的迴光返照,
跟吹風機裏的電熱絲一樣,
快燒斷之前那一截會發出強光跟高熱,
然後他就死掉了,
小弟這邊模具加溫用的都是彈筒型(子彈型)的發熱棒,
這東西就像水泥電阻一樣,
外面再包層殼,
壞掉時直接斷路,
採購都是量好尺吋,
算好電阻(功率)後再請廠商生產的,
至少彈筒型是沒有公版,
價格在馬雲家比較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