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自製 低功率電子負載

楼主(2020-10-20):
3C設備都需要電源供應器或阿達姆達,數量一多維修機率也不小,修好了如何滿載測試是個問題。新買的輸出功率是否如標示?也是有測試評估的必要,基於這種需求一直想做個電子負載,參考網路上各家文章,大致上以LM324配合POWER MOS做成的恆流電路比較常見。雖然各儀器廠都有銷售電子負載成品,但價格不低體積也不小,不太適合個人使用。

方向確定了,先手畫草圖,接著張羅材料,其實只有外殼跟10圈VR是新買的,其他料件都是手邊現有的,花了大約3~4天才完成,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外殼加工,焊萬用板也花了幾個小時。

做好之後測試完成,效果比預期中好,最大功率約90W 5分鐘以上才跳過溫保護,80W長時間都沒問題。

▼ 完成外觀,外殼是以元山706加工,頂蓋上8公分風扇對著殼內散熱片吹。

▼ 外殼底部開很多通風孔以散去熱氣,橡膠腳墊也換成較高的。

▼ 內部一,4顆 2SK902 與兩顆70度溫度開關鎖在散熱片朝下那面,2SK902塗散熱膏直接鎖在散熱片上,不加絕緣墊片以利熱傳導,散熱片以塑膠柱撐高固定在底板。

▼ 內部二

▼ 內部三

▼ DC 12V ADADPOR 直接插上測試

▼ DC 5V 5A 測試

▼ DC 12V 3A 測試

▼ DC 30V 3A 測試

▼ DC 60V 1.5A測試

有了這工具測試電源就方便了,從10圈VR調整負載電流,從電壓、電流表即時觀測輸出變化,電源供應器輸出能耐無所遁形。

補充內容 (2020-10-25 02:09 PM):
補上電路圖,網址連結在10#樓。

网友A:
好像少了電路草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少了電路草圖~~~

手畫的,還沒整理好。

网友B:
好厲害!! 即使目前用不到,也不一定做得來..有空還是想copy看看XD

跪求Y大線路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厲害!! 即使目前用不到,也不一定做得來..有空還是想copy看看XD

跪求Y大線路分享~ ...

LM324+POWER MOS恆流電子負載網路上很容易找到資訊,您可參考看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lm324+%E9%9B%BB%E5%AD%90%E8%B2%A0%E8%BC%89&hl=zh-TW&sxsrf=ALeKk016pb-P95Hw2Ze4xMRrFSdCI6le4g:1603245069574&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_j_CmycTsAhWDKqYKHbEgAqgQ_AUoAXoECA8QAw&biw=1152&bih=639

网友:
一直想要的東西,看看有沒有人能先做出來,我花錢買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324+POWER MOS恆流電子負載網路上很容易找到資訊,您可參考看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 ...

謝謝Y大!
請問Y大 面板左右兩個搖頭開關是兩種負載端的輸入開關嗎?
另右邊指示燈是風扇動作燈號嗎?還是過溫指示?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Y大!
請問Y大 面板左右兩個搖頭開關是兩種負載端的輸入開關嗎?
另右邊指示燈是風扇動作燈號嗎?還 ...

電壓表左下方那顆搖頭開關是電壓表檔位選擇,往上切是199.9V,往下切是19.99V。

電流表右下方那顆則是負載電流 ON-OFF 開關,不動電流旋鈕狀況下 ON-OFF 負載電流。

電源開關上方那顆是過溫指示燈,散熱片溫度到達70度時,此紅燈亮起並自動切斷電流,溫度下降後會自動恢復。

网友:
我也想做個200W'max  60V'max 50A'max的電子負載來玩玩
但光殼就是個問題,大大的殼好漂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