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邏輯板LC420WUN-SCA1 查修

楼主(2020-10-20):
LG 42吋電視改公版運作一段時間 昨天突然黑頻無畫面 但電視有聲音正常運作 後然拆開面板檢查背光有點亮 主機板 電源版是公版 檢查都正常 都正常開機點亮背光 就是沒畫面也沒藍頻全黑 想說畫面應該是邏輯板 拆開邏輯板測量故障點 發現有顆dc轉dc穩壓IC RT8250 輸入測量有12v 輸出測量點沒有3.3v

後來買二手同型號邏輯板 LC420WUN-SCA1  裝上去還是點不亮 測量還是和我原本邏輯板一樣 有輸入12v 輸出3.3v都沒有 圖上輸出點都沒有電壓 我想我是新手 不會那麼剛好買到和我同一樣故障板吧 整台電視就剩面板沒檢查了 沒破掉 又沒檢查面板儀器 邏輯板我又不太敢買萬一我故障判斷錯誤 又要虧大 特上網請教先進大大 幫忙診斷謝謝

网友A:
二手的有焊錫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有焊錫痕跡?

感謝大大指教 我有買rt8250ic 先換看看會不會點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教 我有買rt8250ic 先換看看會不會點亮

面板短路.影響RT8250輸出

网友C:
LG 邏輯板沒那麼容易壞,先不接2條到面板軟排線,其餘所有連接線復原接上,上電開機測試各點電壓是否恢復正常,

藉以釐清面板短路造成電壓被拉低(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短路.影響RT8250輸出

感謝 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LG 邏輯板沒那麼容易壞,先不接2條到面板軟排線,其餘所有連接線復原接上,上電開機測試各點電壓是否恢復正 ...

感謝 指導

楼主:
wet大大說的不錯 有經驗高手一眼就能看到故障點 沒錯邏輯板接面板排線拔掉開機 果然rt8250 ic 都正常有輸出 排線接上 面板短路形成壓降 後來我拔右邊面板 左邊面板沒拔 果然rt 82505正常輸出 左邊面板點亮畫面出來 右邊面板排線接回去會形成短路畫面全黑 後來拆開用電表測量 果然右邊面板短路 感謝大大指導又學到如何快速尋找故障點

楼主:
終於找到問題故障點 我的心太急加上經驗不足 本來可以完修我太早把面板用破了 當初wnt大大提醒 我已查到面板短路 後來量了面板電路板貼片電容有3組同迴路測量點有短路 一共好像8顆電容 我拆了3顆電容在測試還是短路 後來我懷疑可能是COF面板短路或排線 因為cof是很專業問題我的能力可能沒辦法處裡 於是就把面板用破了 後來雖然知道是短路問題就算修壞也要知道他的最終原因 這樣才會進步 後來上網查資料cof短路機會太少 斷路倒是有 於是我又把故障最大問題放在面板基板上 查我上次電容短路的問題 這次拆地4顆電容 原來是這顆電容在搞鬼短路造成 拆開這顆電容同迴路還有4顆再測量就沒發現短路了 後來總測試接上邏輯板 面板基板測試 rt8250 正常工作 感謝wen 大大指導 還有回復先進大大高手的指導 謝謝各位 自己維修經驗大家參考參考求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