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2V小型電風扇想接可調電阻

楼主(2020-10-20):
12V小型電風扇,只有一檔風速(電流0.5A)但很大聲,想接一個可調旋鈕電阻控制風量,請問可調電阻至少要買幾歐姆以上才適合?

网友:
建議使用『pwm直流馬達調速器

小弟印象中曾經VR燒毀過~

楼主:
+-極輸入 另兩孔接馬達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極輸入 另兩孔接馬達對吧

對!要注意正負極即可。

网友:
0.5A用VR 很快就掛了,要用其他方法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