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o MiVue R25T 行車記錄器

楼主(2020-10-21):
結標時間:隨意

競標資格及規則: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
2. 積分達1000含以上、發表主題達20篇含以上。
3. 從1個酷幣起標
4. 由樓主宣布誰得標
5. 得標者有權放棄

寄送方式:
7-11店到店$60

前言:
電源原 "公頭" 改 "母頭",這樣變壓器比較好找:車充DC 12V
算是修復好了,前陣子等排線到才裝好,用12V變壓器放著讓它錄了 8小時
發現當機原因是導電膠帶在組合後會壓到貼片元件造成當機,有另外貼黃色耐熱絕緣膠帶
更換軟排後原本不想包導電膠帶,因液晶顏色異常,包導電膠帶 (屏蔽抗干擾) 後正常
有DC頭車充的可以當備機

規格:
1080P /30P,基本錄影還可以,功能不多,沒有內建喇叭,有內建麥克風會錄聲音
液晶解析度不高,顏色淡,白天沒有很亮,錄影沒有問題
有鋰電池,長時間室外停車晒太陽要拆下 延時關機使用

物品:
只有主機一台

原廠影片:

网友A:
行車紀錄器 從1酷幣起標 那不就太..........
那出就1酷幣了 起頭了

网友:
既然這樣不如這樣 5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車紀錄器 從1酷幣起標 那不就太..........
那出就1酷幣了 起頭了

海馬大有DC 12V 車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馬大有DC 12V 車充?

行車紀錄器 不解為何要車充
我是有12V 1A 2A 5A 變壓器

行車紀錄器安裝於車上 直接接電池就是12V了

我是有充電池的車充 傳統式 跟 電子式的

网友:
樓上的出價真讓人不書浮開玩笑的蛤~~
大俠用心修復分享會員
我出88酷幣頂一下

网友:
90酷幣  跟蔡老闆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車紀錄器 不解為何要車充
我是有12V 1A 2A 5A 變壓器

我記得就算12V,前面插頭裡面至少還有保險絲還有整流什麼的?剛剛GOOGLE 不到 12V 拆解圖,大多是12 TO 5V 的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記得就算12V,前面插頭裡面至少還有保險絲還有整流什麼的?剛剛GOOGLE 不到 12V 拆解圖,大多是12 TO  ...

喔 楊大 是說插在點菸器轉接TO-12V線
12V的一般都不插點菸器的 除非時常拆來拆去的例外
不然一般大都是從接線盒再拉出一條電源線串個2A保險絲來使用

小弟的導航也是直接從接線盒拉出 再轉12V-TO-5V 來使用 才不會在中間有一插頭 影響美觀

网友:
這帖怎沉了
在浮起來
出100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車紀錄器 從1酷幣起標 那不就太..........
那出就1酷幣了 起頭了

直接給海馬大大好了,酷幣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給海馬大大好了,酷幣免了

感謝 楊大俠 的厚愛
運費已轉 煩請查對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752&pid=931548

7-11 店到店 無變動
再次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給海馬大大好了,酷幣免了

楊大俠 物件已收到
嚴密的包裝 真是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