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電動研磨機(無級變速馬達)原理

楼主(2020-10-21):
因為一直覺得自己的無段變速電磨變速功能有問題(感覺根本只有1~2段變速)
所以拆開保養馬達時,順便研究了控制機構
結論就是.......
不是電子背景果然還是太嫩,看不懂

可否請教這個變速控制原理是什麼?
我初步用電錶,外行的初步了解是:

123是一片三爪銅片(三通)
56是互通的,表面都有絕緣黑皮
5似乎刻意刮除,但刮的不太乾淨(不知是否故意的)
測量5的兩端點導通性是時有時無

關機時:(X=不通 O=通)
4 X 1
5 X 2
6 X 3

開機時(最小段數):
4 O 1
5 O 2
5 O 3
6 X 3
理論上沒誤會這應該41是主電路
56 23 則是隨著撥桿應該會讓電路有電阻或電壓的改變
但想不通5與6本身電路是互通的,123也是互通同一片銅片
做那絕緣皮不懂意義是啥
不知是否這組產品一開始設計就有問題或瑕疵,

還請專業學長姊不吝指導,非常感激

网友:
56是互通的,表面都有絕緣黑皮.那是碳精.就是可變電阻.都不導電就壞了

网友:
這個功能就是外面買的調光器一樣
調整輸出功率
也就可調整轉速

网友:
BT-134W是TRIAC,旁邊還有顆DIAC,接觸彈片滑動的就是直線式可變電阻,跟其他零件組合起來就是相位控制電路,跟調光器原理一樣。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解說,我了解了,原來那片黑色就是可變電阻!

那麼請問一下,我猜我這兩片應該是有點狀況了,我是否應該要買兩片新的黏到上面?
不知頭尾端該怎麼悍接到板子上的銅路上?
還是這應該沒救了,直接買一片新板子比較快(唉真不知道好不好買)

謝謝不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解說,我了解了,原來那片黑色就是可變電阻!

那麼請問一下,我猜我這兩片應該是有點狀況了, ...

調光器的可變電阻很容易壞

買個一般的旋轉式可變電阻改機比較便宜又一勞永逸

网友:
看能不能改成~
滑動式可變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