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的N4800ECO換酷幣

楼主(2020-10-22):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2. 截止日期預定今年的台灣光復節午夜,可能會提早或延後,我可能會隨時喊停。
3. 10酷幣起標,每次以5單位以上增加。
4.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
5. 一律7-11店到店,運費60元或10酷幣,無法配合請勿出價競標。

已經故障無法開機的NAS,廠牌為宏普,型號是N4800ECO,無鋰電池的款式
電源供應器確定是好的(有在別台機器交叉測試過)
故障狀態是只要插上電源供應器,開機按鍵是無效的,無法開機,但是紅圈內的電源燈會一直閃爍(正常是恆亮)

网友:
家裡有一台,不錯用~
60酷幣

网友:
500酷幣+10酷幣運費

网友:
哇!沒戲了。

网友:
沒戲唱了

网友:
應該是主板電源短路~
坐等開箱維修文!

网友:
大俠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n_116:}

网友:
大俠酷幣多多500小錢妹
等大俠完修再丟出來標蛤

网友:
主板電源短路+1

楼主:
看來大家都被楊大俠打趴了,那就提早結案吧

請楊大俠私訊店到店的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放棄!

某位 13863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大家都被楊大俠打趴了,那就提早結案吧

請楊大俠私訊店到店的資訊

好的,感恩

楼主:
上午寄出了,中秋節裝柚子的箱子,別誤會了,裡面是硬的,不能吃,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午寄出了,中秋節裝柚子的箱子,別誤會了,裡面是硬的,不能吃,哈哈 ...

网友:
楊大 : 請問是否可幫忙修 NAS THECUS N2100 主機板 故障

楼主:
楊大俠不只標到NAS,也標出生意了

网友:
呃...我不會修啊,我只是嘗試而己

版上可是有專修工業電腦主機板的痞友呢

我只會基本故障排除,排除後能不能開機碰碰運氣

排除完過電不開困難度就很高,示波器也還不會用,不會抓訊號

加上這類產品幾乎沒有電路圖可以參考

网友B:
這不難。去買台 PC720M 然後拿上來標酷幣,20,000 起標,時間一年,然後看看這段時間內財產會不會爆增……

网友C:
色卡司的NAS...代理商不知會不會修~我自己也有一台N55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色卡司的NAS...代理商不知會不會修~我自己也有一台N5550

色卡司是台灣的公司啊,一定會修理的吧,但若是過保了的話,可能會收到一個天價報給你
我五月份時,處理一台N5810突然不能開機,裡面是類似PC的電源供應器,規格是server用的1U電源供應器,
自己先用一般PC的電源供應器測試,可以開機後,想說自己可以拆換,請原廠報價,會不會比較便宜

最後是只花了1/10的錢在蝦皮,找到同一家公司生產的電源供應器,但規格不一樣,原來的規格好像已經停產了自己換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色卡司是台灣的公司啊,一定會修理的吧,但若是過保了的話,可能會收到一個天價報給你
我五月份時,處理 ...

8K VS 0.8K 嗎

剛去看了一下是 AcBel 康舒 19V 130W,算是外面買得到的

原廠應該只有設計電路及撰寫韌體,硬體再交給代工廠生產

雖然知道原廠也要賺錢,不過報價一下來,很難跟客戶解釋

讓我想起多年前的同事送修客戶VAIO筆電到台中美村路維修中心

只是風扇故障,收了好幾張小朋友,還被我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不難。去買台 PC720M 然後拿上來標酷幣,20,000 起標,時間一年,然後看看這段時間內財產會不會爆增… ...

版上有人超過 20,000 酷幣的嗎.........

网友:
柚子收到了,感謝

楼主:
那就趕快開箱修理吧,大家都瞪大眼睛在看哩,不行漏氣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色卡司是台灣的公司啊,一定會修理的吧,但若是過保了的話,可能會收到一個天價報給你
我五月份時,處理 ...

原來是本土公司啊~我誤會了~
我這台n5550就那個介面不親切~其他倒還好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趕快開箱修理吧,大家都瞪大眼睛在看哩,不行漏氣耶

已經在漏了,目前還找不到誰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經在漏了,目前還找不到誰短路

用你的指頭去一個一個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你的指頭去一個一個摸.......

電流法燒機~~摸到發熱的拆下來還是短

是找到了,不過拆太多零件,有的直接破壞,等料件到再處理

网友D:
有機會了嗎...

畫面是面板自帶訊息,主機板短路排除,開機沒有POST

网友:
 一路短到南橋,CPU好像也是

网友:
搞一支 FLIR E4,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機會了嗎...

畫面是面板自帶訊息,主機板短路排除,開機沒有POST

感覺應該是起來了啊,這一台我印象中,開機很慢,這種NAS都是Linux的作業系統
開機後面板的商標會繼續往下跑,顯示有網路,韌體版本那些

這台沒硬碟時,好像反應會特別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覺應該是起來了啊,這一台我印象中,開機很慢,這種NAS都是Linux的作業系統
開機後面板的商標會繼續往 ...

面板的機板有獨立的韌體,所以開機畫面是假象

主機板我有暫時拿掉南橋、CPU供電MOSFET共兩顆(不確定哪一顆是CPU、南橋)

拿掉後才能過電,全板的MOSFET都使用同一顆

兩顆轉換後都有進到南橋及CPU。我買了六顆燒了四顆,兩顆用來補之前直接破壞掉的,

如果南橋供電MOSFET沒拿掉,一上電,

南橋供電MOSFET、12V MOSFET 會舜間一起燒掉,電流超過 4A、可調電源調跳保護

MOSFET燒穿一個洞,我總共燒掉兩次才知道是哪裡在作怪,也沒MOSFET管了

然後再上電,不會跳保護,電源0.2A,這時候MOSFET是短路狀態,

我量南橋供電MOSFET後的電感 ..........19V

所以 19V → 短路的12V MOSFET → 短路的南橋MOSFET,一路進到南橋、CPU。其他 3.3V、5V、12V 正常

一開始以為是電容,有一顆貼片短路,後來想想,可能因為大短路跟著燒掉的

要救還是有風險,CPU、南橋可能都是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