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大同電鍋 型號TAC-10A(R) 97年

楼主(2020-10-23):
這台是附近的請我維修的
主要是八字開關斷了.....
就是單換零件可以解決的問題
在網拍上找 蝦皮有在賣
有一整組要200~240元
也有單賣8字板一片才110元
就買一片回來自己弄就好了
拆解處
拆下來
組合
再轉一下讓它可以燒乾水後再跳
就好了

楼主:
怎麼後面又有圖~~~~~>.<~~~~~我明明只編輯到就好了~~~~~~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麼後面又有圖~~~~~>.

恭喜完修.

我如果要發圖的話,會先把要用的圖再複製到另一個資料夾
因為維修拍圖通常會怕手滑拍糊掉,會多拍幾張
或者是有些拍完覺得用不到的
這樣很容易看圖說故事完發現後面還有圖{n_033:}

网友B:
電鍋是10人用,
開關板15人用,
兩者共用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我如果要發圖的話,會先把要用的圖再複製到另一個資料夾

這是系統的關係,
不是操作者的問題,
在發文者文字內沒有後面插圖的字碼,
系統會自動產生.

發文者無法看到刪除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鍋是10人用,
開關板15人用,
兩者共用嗎?

15人用的板子會較長.....我在下訂時有跟他們說要10份的...
如果會自己調溫控..其實也是OK...我都會再試一下才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系統的關係,
不是操作者的問題,
在發文者文字內沒有後面插圖的字碼,

原來如此
我想說怎麼後面又自己帶圖出來...在編輯也看不到.....
不過我常發表在自己的FB...
這邊只是剛好可以得到點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我如果要發圖的話,會先把要用的圖再複製到另一個資料夾

不過我在預覽時看到最後是沒有任何插圖
結果一發表就又連了二張
我又再檢查一下...又再發表一次
結果我就內心無力了...隨它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過我在預覽時看到最後是沒有任何插圖
結果一發表就又連了二張
我又再檢查一下...又再發表一次

感謝維修分享~

大大別氣餒!這圖片檔名的出現,小弟小有經驗..
我會先挑好要放的圖片在上傳(不可都上傳後再挑。)
因為上傳後未插入文內就會自動當成附件出現!
至於難免多出一兩張照片了話,我還是會找位子插入文內,醬文章就會乾淨清爽了~

曾被檔名.附件搞到抑鬱人生..

网友D:
前幾個月公司有一台TAC-10L的,非常新但跳不起來的要丟掉

我就檢回家買一片彈跳開關+恆溫組的來換,200元簡單完修,賺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維修分享~

大大別氣餒!這圖片檔名的出現,小弟小有經驗..

哦原來它要用到才上傳....我都是上傳完後再點需要的圖.....
然後編輯都花好久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幾個月公司有一台TAC-10L的,非常新但跳不起來的要丟掉

我就檢回家買一片彈跳開關+恆溫組的來換,200元 ...

其實修過後..就會覺得它很單純...只要具備動手能力和上網買元件都能力大多可以修護好了
也恭喜D阿大再獲得一台好電鍋....

网友E:
所以最後兩張圖是要刪除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系統的關係,
不是操作者的問題,
在發文者文字內沒有後面插圖的字碼,

是的,大人明鑑{n_043:}

因為編輯視窗看到的不是全部存檔內容
所以存檔了以後,那部分使用者就再也管不到了

還是....只能把DISCUZ開發者抓出來打一頓逼他改 (大誤)

网友:
上次也壞這個 直接送大同修理(原廠現在不單賣料)
花費800

网友:
前天也修理一台 ~

就 跳脫 接點燒毀 ~

我買整組  但 只拆 跳脫桿 接點組 來換~

懶得 調整 ~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最後兩張圖是要刪除嗎?

是的,再麻煩板主幫刪,因為我都無法手動刪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再麻煩板主幫刪,因為我都無法手動刪除

已刪除最後兩張圖片,也謝謝你分享一篇好文。

网友F:
請問八字開關彈片設計的用意是...散熱?  如果用點焊機接起來可以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請問八字開關彈片設計的用意是...散熱?  如果用點焊機接起來可以嗎?

我代回答好了~
這個 8字 不是 散熱作用~  (是一個 彈片 機構)

當 8字 受熱 變形 達到一定程度 就會觸發 連桿動作~
做成 8字 是比較 容易 在受熱時  變形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代回答好了~
這個 8字 不是 散熱作用~  (是一個 彈片 機構)

原來如此,多謝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八字開關彈片設計的用意是...散熱?  如果用點焊機接起來可以嗎?

八字開關彈片只是單純提供ON/OFF的彈力,跳脫時機則是由與八字開關彈片連接的雙金屬片受熱變形後克服八字彈片的張力而斷電,所以更換八字彈片後要重新校正跳脫溫度!

网友H:
我以為彈力是固定的,溫度主要看金屬片的熱變形係數,這要買正廠的才有準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為彈力是固定的,溫度主要看金屬片的熱變形係數,這要買正廠的才有準確度 ...

其實它是可以利用壓住彈片(金屬片)的螺絲去調整它的金屬澎帳的時間係數.....大多會預測約水沸騰後幾分鐘該跳脫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八字開關彈片設計的用意是...散熱?  如果用點焊機接起來可以嗎?

基本上不建議用點焊機再焊死..可能連跳脫的係數也會不見.........
八字開關只是用來當跳脫開關使用.使用的它金屬片的受熱後產生的澎帳係數來驅動機構彈跳

网友:
不但省錢,更有成就感
恭喜完修
我也學到了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