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楼主(2020-10-23):
收到一台, 主任說它會過負荷, 電箱的負荷開關會跳脫, 就送來說要修修看, 檢查所有的保險絲, 據說是3KVA的機器, 焊接電流 0-99%, 到底表是甚麼呢 ? 迴路中有1個13A, 一個30A, 雖然說明書上列名要25A, 都沒有融斷的現象, 這甚麼情況?! 不得其不懷疑他們的人生

保險起見, 用了100W鎢絲燈泡串聯限流測試, 測試了10來次沒有異狀, 點焊過程燈泡完全看不到痕痕亮光, 說明沒有短路跡象, 直接上電, 測試了10來次也沒有跳電的異狀, 後來送回去給主任來說明, 現場試驗了幾下, 開始也沒異狀, 忽然就發生了, 它那裡插座負荷開關是220V的13A的制式, 但是所有的保險絲依然都完好. 請教他們以前是如何使用的, 據說買了好幾年就那樣用, 有時候就那板樣隨機發生, 只是頻率越來越高.

查察網路, 發現居然以前看見過類似的資料,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6%A9%9F&page=2

雖然是幾百元的東西, 不過這般神奇的設計, 喜歡看看到底內裡乾坤如何. 拿來拆了, 研究了一下, 發現應該是抄襲或者同樣的 OEM 產品, 這裡有個一樣的設計, 雖然品牌不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3739

這個版本用了220VAC ~ 9VAC 的小變壓器供電給主板, 然後用 L7805CV 供電給 MCU 控制點焊用的大變壓器. 細看之下, 焊接變壓器不是一般的, 居然是初級端是用鋁線的, 並非漆包銅線, 低成本所致, 輸出是銅絲編織帶, 初次圈數比例是 55T : 3T, 估計它寫的 [ 高頻精密焊接機 ] 秘密就在這裡. 這個 55圈 的電感直接串在 TRAIC 的迴路作為負載, 直流電阻大約只有 0.45 ohm, 不到 1, 如果純粹工作在電阻模式的話, 220V / 0.5 = 440A 電流, 不是工業環境的話肯定是不可能. 搜尋網路說, 這設計應該是看作一個大的電感, 工作在開關模式的, 用最陽春的工具, 測試它的電感量,

初級 10.7mH@100Hz, 9.6mH@1KHz, 2.8mH@10KHz,
次級 30uH@100Hz, 28uH@1KHz, 9.1uHH@10KHz,

沒看過它的焊接用變壓器設計, 就直接給它拆到見骨, 鋼片都很新, 但是每片之間都薄薄的有油油的, 要用紙巾擦拭, 甚麼情況 ?! 凡立水基本也沒又泡到, 方便拆也方便繞回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研究完畢, 重繞55圈, 3層繞回去每層絕緣, 組合好變壓器, 再去測它0.45直流電阻的就用微歐表, 砲灰表無能力了表筆自帶都常常1.x, 因為50Hz 的環境會感染到這個變壓器, 所以讀數會不停跳動, 把它放到鐵罐裡面測試會好一些, 不過膝蓋想都知道55圈的鋁線不長, 電阻一定會很低, 所以確定問題不在這個變壓器. 那剩下就是那個驅動的 MCU 和 TRAIC 和光耦 有關的電路或零件.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CB 和接線組裝的樣子也是比較抱歉的, 不比上面它牌的好, 低成本所致, 但是 PCB 的零件和線路應該是 100% 相同的, TRIAC 用 BTA41A, 光耦用 MOC3021, MCU 用 STC 11F02E, 一模一樣, 看來設計來自同一個人, 都是照抄, 到底是甚麼原因會跳電呢 ?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不須瞎吹, 看圖比較不失公允, 比比看 PCB 設計和安放位置, 有差別,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裝配和用料的分野, 確實差很多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產品說明所寫的FUSE 25A和位置都錯的, 它牌的可能才是對應的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欣賞產品說明書和它牌的資亂資訊, 原稿可以到其網頁瀏覽
全新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點焊機 做充電電池焊片用 - 第2頁 - 酷幣兌換站 - 痞酷網_.pdf (538.88 KB, 下載次數: 22, 售價: 1 個酷幣)

全新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點焊機 做充電電池焊片用 - 酷幣兌換站 - 痞酷網_PIGOO - .pdf (1014.42 KB, 下載次數: 11, 售價: 1 個酷幣)

修理个吃饭的设备,锂电池点焊机_维修达人 - 数码之家.pdf (997.76 KB, 下載次數: 26)

网友A:
這應該不是高頻逆變型的。比較像是傳統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不是高頻逆變型的。比較像是傳統型號。

看來不像傳統型, 如果是工頻變壓器的話, 它有偵測過零點電路, 就算是100HZ控制用起來的電感量電阻值太低了.

楼主:
為了追尋希望看到的真相, 看它抄到的公板也不複雜, 就給他看PCB測量零件, 逆向工程一下, 練習一下手藝, 描出電路圖, 再看看 TRIAC 驅動的地方, 雖然跟 MOC3021 建議的不一樣, 確實不是特別的, 但是按照它那個變壓器的數據, 也不可能像傳統的微波爐工頻點焊機直接給 220V, 畢竟電感量太低, 圈數太少了. 以前實驗過給1個LED不限流直接高頻PWM控制12V通電時間, 是可以, 但沒有長時間是用. 因此猜想它敢賣敢寫, 會不會是特別原因呢? 翻了它的產品說明說, 除了 FUSE 說明不符, 有電流%的和焊接時間的關係表, 然後有去翻了交流電瞬間電壓的公式, 如果電源頻率 50HZ, 過零檢測每秒100個 INTERRUPT, 焊接時間到 100% 就是5ms, 剛好是90度, 也就是 311V peak, 一定會超過負荷, 應該不可能使用的. 最可能是在很高的的頻率底下關斷 TRAIC, 然後累計到達5ms, 讓變壓器看來是很大電感量, 是不是這樣呢?!

要做到這一點, 需要完全反向工程, 先找到它的 INTERRUPT PIN 和 驅動 TRAIC 關係, 變成假日的玩具功課, 然後借用高級示波器紀錄它的訊號, 或者用邏輯分析儀記錄, 估計也可以.

MCU 使用這顆, STC 11F02E DIP20, 8051 CPU, 話說這家的 DATASHEET 真的夠亂七八糟, 可靠性就真不曉得, 好不容易才找到 PIN OUT.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找到了, 有了這些資料, 要用 ARDUINO 或其他名牌 MCU 模仿或改進性能也不是難度.

PIN6, INT0/P3.2 是觸發焊接的開關輸入
PIN7, INT1/P3.3 是過零點檢測輸入
PIN8, P3.4 就是驅動光耦控制 TRIAC的輸出端
剩餘就是7-seg + 1個 LED驅動的 10個IO
兩個 IO, UP / DOWN 設定輸入
兩個 PIN, 6MHZ XTAL
RESET 一個, 5V /GND 三個
剛剛好20腳用完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話,就先找隻高檔一點的電流鉤錶開 MAX 模式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話,就先找隻高檔一點的電流鉤錶開 MAX 模式確認一下……

若幾個毫秒的電流過載話, 請教哪一種鉤表合適呢.
最大問號是13A保險絲從來都沒燒斷, 這又怎麼解釋呢

楼主:
實驗結果出爐, 證明俺的猜想完全不正確, 完全是錯誤的假設. 樓上J大所說的才是貼近實際.  試試看, 測試發現, 分別測試了 [電流設定%], 0, 10, 20, 30, 50, 70, 99, 用陽春邏輯分析儀抓到了訊號時序, 這個測很安全, 有9V變壓器隔離, 焊接變壓器沒上, 所以純粹看到5V驅動訊號的, 不涉及220V市電, 過零點檢測也是從這個變壓器得到.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0-20%, 按焊接開關一次, TRIAC 驅動用了唯一個 PULSE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30-99%, 焊接一次 TRIAC 驅動用了兩個 PULSE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唯一固定是 PULSE 的寬度大約 0.416 - 0.418ms, 所有進出 MCU 的訊號都是 0V 的時候有效,
其它時序都是隨設定%不同而變動, 包括過零點後觸發的時間點, 還有兩個 PULSE 之間的距離, 最多也是在 108HZ ~ 125HZ 之間, 應該是計算過的? 很可能就是 [積分] 那一說, 但是完全沒有看到 [高頻] 的驅動. 抄錄數據給它分析一下,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POLISH 大陸精良和科技 微電腦高頻精密焊接機 隨機跳電

那麼, 如果, 真的有 [高頻] 的存在, 既然能用, 偶然會過負荷跳電卻又不燒保險絲, 剩下的就是謎樣的設計 TRIAC 和 MOS3021 的問題點, 還有變壓器之間的 [秘訣] 了, 除非 MCU 偶然傻瓜失控一直給它開通 TRIAC 而不是短短 416uS pulse. 所以它賣點 [高頻] 到底設計在哪裏呢 ?! 到底是神馬情況, 真的矇了, 還是抄了硬件連同原註的坑或者BUG一起也抄來賣, 有或許找了半吊子隨便編個韌體來賣 ?

如果是硬件設計瑕疵, 有了這些資料要換 MCU 自行模仿原樣把它換芯並沒有難度, 但是需要先搞清楚為何跳電. 如果是 TRIAC 控制線路瑕疵, 沒有按照可靠的設計藍本, 那完全沒有經驗, 搞了也是危險.

网友:
其實我是不知什麼是高頻逆變點焊機,網路一找才說是工作在 10Khz的,由 AC->DC->AC 原理,且可縮小那顆重重的變壓器,這台不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幾個毫秒的電流過載話, 請教哪一種鉤表合適呢.
最大問號是13A保險絲從來都沒燒斷, 這又怎麼解釋呢 ...

比如說 BM089 還是 BM197 看來都可以,我個人偏好前者,雖然歐姆檔半殘……

修報案件,特別是跳電這種的,我的做法第一步肯定是釐清責任問題,客戶自述「僅供參考」。為什麼?常常一開始就被誤導,走了一大段路才發現根本就走錯了。親身經歷幾次教訓後才會深深的烙印骨髓裡。

還有就是,一樓的敘述文字,我其實是有看沒有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說 BM089 還是 BM197 看來都可以,我個人偏好前者,雖然歐姆檔半殘……

修報案件,特別是跳電這種的 ...

偶寫得不好, 見笑了, 看不明白請指正
鉗子表要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