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請教微波爐修理問題

楼主(2020-10-23):
我的微波爐不能通電,但是保險絲沒有壞,想請問可能的原因,以及自己有辦法修理嗎?我的是觸控面版,聲寶牌天廚微波爐83年的出廠的。謝謝。

聲寶微波爐

聲寶微波爐

网友:
可以丫,建議可以先爬文~另外,你有電錶和銲槍嗎?歡迎加入動手一族,缺工具都可以問問站上的烏骨雞學姐。

网友A:
我之前有聽過高壓變壓器故障,有點想碰碰看,而且修不好還可以做鋰電池點焊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聽過高壓變壓器故障,有點想碰碰看,而且修不好還可以做鋰電池點焊機 ...

傳統小功率微波爐修到現在,什麼都壞過什麼都修過,唯一沒修過的就是高壓變壓器了。

還有樓主這台是電子式的,要修的話需要查修電路板建議找行家修,我估一千左右應該可以搞定。

网友:
關鍵字-----微動開關

网友B:
1.查微動開關
2.修基板
3.改基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查微動開關
2.修基板
3.改基板

3.改基板 是類似改公版的意思嗎?
這基板大約多少$$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改基板 是類似改公版的意思嗎?
這基板大約多少$$ ?謝謝!

是的..掏寶有

网友:
先檢察關門的微動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聽過高壓變壓器故障,有點想碰碰看,而且修不好還可以做鋰電池點焊機 ...

高壓變壓器如果壞在一次側也沒救了~連點焊機都做不成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要改基板有點超過我的能力範圍,我在去找行家看看。

网友(2020-12-03):
引用 网友B:
1.查微動開關
2.修基板
3.改基板

請問正一兄,通用基板有分110/220v嗎?
謝謝..

网友:
有分110/220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查微動開關
2.修基板
3.改基板

大大這基板是否為220V @@ 我找過相關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這基板是否為220V @@ 我找過相關版子

是的...............

网友:
一般都是高壓二極體,高壓電容,高壓線區,雲母片等等。
先測量微動開關在各部位做動是否正常,再拆下二極體量,電容值量量看,再量高壓線圈阻值,雲母片若髒,要換掉,否則高壓線圈容易損壞

网友(2021-01-26):
先檢察關門的微動開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