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ASUS Q87M-PLUS/BM6AE/DP_MB維修圖紙

楼主(2020-10-23):
求助各位大大,BIOS儲存後,重開機設定都會回復原廠值,無法儲存設定,不知是否有大大能否指點迷津呢?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字太大好像也會被老大念

网友A:
CMOS電池是否有電 CMOS座先檢查接觸是不是正常

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是否有電 CMOS座先檢查接觸是不是正常

點位圖

感謝獅大分享點位圖,我再依您提供的意見查詢看看,因為本身是資訊非電子必須花很多時間來研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是否有電 CMOS座先檢查接觸是不是正常

點位圖

感謝獅大教導,目前己找出問題了,為CMOS座故障,更換即可,再次感謝您!

网友B(2020-12-01):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

感謝管大協助,以後發帖會在多加注意,讓您多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