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木杯的把手要用什麼膠固定?

楼主(2020-10-23):
這個木杯是一位常去的店家的,因為不注意掉下地下把手就掉了,聽老闆說長久以來,最後這一個木杯把手也斷了。
他不知道用什麼膠黏最牢固,目前是用矽利控黏,不過我看來就不會牢,不知道有沒有會員知道要用什麼膠黏?

网友A:
要不要用紫外線固化膠試試,我沒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用紫外線固化膠試試,我沒試過

據我所知,紫外線固化膠是至少要有一邊是透明的才能黏,因為紫外燈才能照射進去。

网友:
透明的AB膠+螺絲

ab

ab

楼主:
這不能鎖螺絲啦!
不過真的能用AB膠嗎?

楼主:
不知道有沒有會員用過這個︰

https://shopee.tw/3M-6625-%E6%9C ... .5332531.493341140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沒有會員用過這個︰

https://shopee.tw/3M-6625-%E6%9C%A8%E8%B3%AA%E7%94%A8%E5%BC%B7%E5%8A%9B% ...

有用這個粘鞋,還蠻牢的,木頭沒試過....

補充內容 (2020-10-23 09:32 PM):
是 「金剛固力膠」

网友:
木頭對木頭要用專用的~太棒木工膠

老大這個應該找蔡董處理就可以了~

网友:
小弟想到的是兩種,一個是樓上前輩說的太棒免釘膠,另一個是特力屋有在賣的金剛固力膠
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沒有會員用過這個︰

https://shopee.tw/3M-6625-%E6%9C%A8%E8%B3%AA%E7%94%A8%E5%BC%B7%E5%8A%9B% ...

用過3M的東西都說棒........

但用過這個以後,第一次覺得3M也有爛東西....

建議木頭就用"太棒膠"......

网友:
我剛剛查了一下....防 水 性 :太棒II<太棒III

那可能用金剛固力膠比較好,這個寫百分之百防水.....

网友:
3M 這個木頭膠不推,以前用過一次就把它扔掉,可以試試德國 UHU 的專用膠,以前做模型都用這個硬度不錯。

金剛固力膠也不推,會膨脹擠開兩邊,硬化後的強度也不行。
太棒膠是傳統白膠的現代進化版,快乾防水硬度也不錯也可採用。
AB 膠有慢乾品種(4H 以上)硬化強度與結合面都是最強的。

最重要的是黏合表面要先打磨過不能有臘或漆面,能植筋是最好至少也要增加黏合的面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沒有會員用過這個︰

https://shopee.tw/3M-6625-%E6%9C%A8%E8%B3%AA%E7%94%A8%E5%BC%B7%E5%8A%9B% ...

應該是用這個,
或是用小小的釘槍,釘一下,

网友B:
太棒膠 應該不太適當

世界黏應該可以
這罐買了3~4年了黏小東西很好用尤其是黏 鞋底兩邊塗上 薄薄的ㄧ層壓合數秒鐘
黏好後想硬拔都拔不開
橡皮人別想A不借你

网友C:
要增加強度只有便宜的複合材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太棒膠 應該不太適當

世界黏應該可以

[世界黏]

這名字有夠土'有夠好笑.....

上網查還找不到,不過蔡大做木工的高手,你推的一定沒錯.....

有看到我一定買一瓶.....

网友:
最近買了兩罐網紅推薦的瞬間膠
拿來黏壓克力很好用,木材還沒試過,應該也可以黏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521245268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增加強度只有便宜的複合材料
蚊子釘+樹脂

前輩南寶樹脂105是強力膠用在這兒不適合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世界黏]

這名字有夠土'有夠好笑.....

世界黏我應該是5年以前買一瓶放冰箱用到現在
那時市面上還看不到相關產品
不過現在同類產品應該品牌很多

网友:
將要黏的地方漆打磨掉使其表面有細紋,用瞬間膠美觀但怕高溫熱水,用AB腳較不美觀但耐水侵蝕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29128275768

膠老大 奈米膠[工業超強型] 黏著劑

网友:
看完後,很想每一種膠都買回來試試喔

网友E:
白膠應該就可以了,加上夾子。

网友:
拿根木棒穿過去 我摔過幾次不會壞

网友:
我之前玩模型時有買到修繕家或3M,出了一堆膠,其中有少數是用來黏木頭,不過我沒試過就是啦,我只買過來黏鞋底的膠,很耐用

网友:
太棒 Ⅲ -防水木工膠,是針對油性木材及潮濕木材的膠合而開發成功的第三代乳膠,它是第一個通過ANSI/HPVA一級耐水試驗的單液型乳膠。

太棒Ⅲ的優點如下:

1.優異的耐水性,通過ANSI/HPVA嚴格的一級耐水試驗規格測試。

2.膠合強度超強,適合油性木材,如:柚木、紫檀的膠合。

3.低溫下即可膠合,不需再多一道加溫手續。

4.具耐溶劑性、耐熱性及防霉變等功能。

5.不會汙染飾面,而且膠未乾化前可用冷水清洗、砂光時不易軟化。

6.本產品無毒,且不含任何有機溶劑,並通過FD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之合格證明,使用於食品容器的膠合,可安全與食品接觸。

网友:
這種工法就是準備斷把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膠應該就可以了,加上夾子。

白膠黏合木質物品器具一直是最佳首選這已經是常識
不過這木質杯是民生使用品使用後需要水洗淨白膠不防水遇水軟化
洗過後將自動脫離
如果價值高之木質珍品不使用不會水洗
白膠是黏合木頭首選
但這木杯為民生使用品必須反覆使用不斷水洗
無法使用白膠這材料
或是可考慮使用老灰狼26樓提的無毒防水的太棒膠3

网友:
這樣處理後用502膠粘接,接觸面要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世界黏]

這名字有夠土'有夠好笑.....

我以前買過一牌的雙面膠.
因為那家剛好找不到3M的雙面膠
那個文案寫得很讚啊
沒記錯的話是

兩點之間,直線最近
兩面之間,太極最黏

膠帶還做成一黑一白

是太極,好太極,太極的奧妙之處在於...
大爺大媽都會用,甩手連震數十大漢.
穿越到異世界也不用怕!!

然後我後來又買了一捲3M雙面膠.

网友:
試試這個

网友:
回 wish 大 ...

米目前都用這個來黏接斷掉的東西,沒有用在木材上到是了,可以參考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