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康大要的arduino 程式~

楼主(2020-10-24):
康大在搞的玩具需要arduino 幫忙~

所以就從底下連結,取出之前的程式: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627-1-1.html

功能新增加為:
*程式需要加入第2隻I/O腳控制。
*程式控制為5秒-10秒。
*第1腳啟動後在結束前2秒時啟動第2隻腳。
*第2腳啟動4秒後關閉

#include<arduino.h>
#include "PT6961.h"
#include "Pushbutton.h"

#define OUTPUT_CONTROL 13
#define OUTPUT_CONTROL_2 12 // 第2組控制腳
#define BUTTON 7
#define KEY_UP 6
#define KEY_DOWN 5

#define PT6961_CS 10
#define PT6961_CLK 9
#define PT6961_DIN 8

#define START_TIME 5000 // 最短為5秒開始調整

Pushbutton button_enter(BUTTON);
Pushbutton button_up(KEY_UP);
Pushbutton button_down(KEY_DOWN);
//PT6961 LED(PT6961_CS, PT6961_CLK, PT6961_DIN);
PT6961 LED(PT6961_DIN, PT6961_CLK, PT6961_CS);
uint16_t hold_time = START_TIME; // start from 500ms

void setup()
{
  pinMode(OUTPUT_CONTROL,OUTPUT);
  pinMode(OUTPUT_CONTROL_2,OUTPUT); // 第2組 I/O 腳設成輸出
  LED.initDisplay();
}

void loop()
{
  while(1)
  {

    LED.sendNum(hold_time,0);
    while(!button_enter.isPressed()) // check key up/down if no enter key pressed.
    {
      // process key up pressed
      while(button_up.isPressed() && hold_time < 10000) // 上鍵更新時間,如果時間沒超過10秒
      {
        hold_time+=10;
        LED.sendNum(hold_time,0);
        delay(150); // simple debonce
        if(!button_up.isPressed()) break;
      }
      // process key down pressed
      while(button_down.isPressed() && hold_time > START_TIME) // 下鍵更新時間,如果時間沒有小於5秒
      {
         hold_time-=10;
         LED.sendNum(hold_time,0);
         delay(150);
         if(!button_down.isPressed()) break;
      }
    }

    // trun on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HIGH);
    delay(hold_time - 2000); // 第1組啟動結束2秒前需啟動第2組I/O腳,所以delay先扣2秒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_2,HIGH); // 啟動第2組 I/O 腳並 delay 4 秒
    delay(2000);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LOW);
    delay(2000);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_2,LOW);
    button_enter.waitForRelease();
  }
}

网友:
哇!救星到了,老師效率好快哦! 早該向您求救了,搞了十幾天,差點要爆炸了,謝謝您!感恩~~~

网友A:
請問老師;如果每次開機,全會默認為7秒,是否改這行就可以
#define START_TIME 5000 // 最短為5秒開始調整
改為;#define START_TIME 7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老師;如果每次開機,全會默認為7秒,是否改這行就可以
#define START_TIME 5000 // 最短為5秒開始調整 ...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老師;如果每次開機,全會默認為7秒,是否改這行就可以
#define START_TIME 5000 // 最短為5秒開始調整 ...

如果無關安全考慮,這類情況
若你本身有些想法就直接先試,試完累積整理再提出討論成敗有無更好方案
比較更能體會各種細節

有些想法卻先問答案才動手 腦子會變差  要累積嚐試突破的勇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無關安全考慮,這類情況
若你本身有些想法就直接先試,試完累積整理再提出討論成敗有無更好方案
比較 ...

SIMON大說得是.

不過這篇樓主的提問其實還好

完全沒看CODE直接發問的問法
個人覺得應該是...

請問老師;如果每次開機,要改為默認7秒要改哪邊?  {n_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