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lo ET1715L

楼主(2020-10-24):
Elo ET1715L 觸控螢幕
當社畜後某單位送來修的螢幕
故障況狀 : 開機沒有畫面
正面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內部
電源板
更換上面最大顆的電解電容!
AD板
觸控板
高壓板
完修後

獻醜了!

网友A:
建議一下
下次貼圖說明
能將說明寫在圖片上方 不然看完圖片後才能看到在說甚麼

网友B:
1.我有觀察過, 不成文規定, 一般說明是寫在圖片下方, 我覺得原PO並沒錯
2. 如果寫完說明之後, 再多加一行空白行, 會比較明顯讓人家知道說明是指上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一下
下次貼圖說明
能將說明寫在圖片上方 不然看完圖片後才能看到在說甚麼

抱歉造成您閱覽上的困擾~
下次再想想怎改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有觀察過, 不成文規定, 一般說明是寫在圖片下方, 我覺得原PO並沒錯
2. 如果寫完說明之後, 再多加一行空 ...

每個人閱覽習慣不同~
我下次再想想怎改卡好...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我也有一次是東摸西摸,才發現問題是出在最大那顆400V的電容,
還以為它是無敵的,哈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再次賦予份內的工作,讚

网友C:
第一次看到這種廠牌,這廠牌在台灣應該不常見。
感謝大大的維修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這種廠牌,這廠牌在台灣應該不常見。
感謝大大的維修分享!! ...

這廠牌是給特定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造成您閱覽上的困擾~
下次再想想怎改卡好...

這問題之前有先進就提到過
可以使用這個箭頭符號來補強

▼ 圖片在文字說明的下方

▲ 圖片在文字說明的上方

不管說明是在圖片上方或下方,都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