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電鍋 TAC-11KSD 無法加熱

楼主(2020-10-24):
拆下底板 先照相 拆掉 連接 [跳馬] 的接線 ~

[求助] 大同電鍋 TAC-11KSD 拆修問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647-1-1.html

彈片接點 燒毀  ~

電鍋電路 ~

指示燈 背面 電路 ~

加熱 & 保溫 燈 ~

取出 [跳馬] 更換 接點彈片 及 接點座 注意 絶緣 的安裝 (務必正確安裝)

絶緣用的 務必 確實安裝 ~

裝回 [跳馬] 鎖回 電路接線 (請 務必 鎖緊)

這次維修買一整組 [跳馬]  , 其實有單賣 接點 接點彈片 但 考量 電鍋 已使用一段 時間 不知 是否 有其他 零件已老化

原本 應該 換掉 整組 但是 懶得調整 所以 只更換 故障 的零件 其他的 就留當備用 ~

网友A:
這個電鍋加熱時,
電源線會不會很燙?
接近電源2pin的接頭有無生銹(內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鍋加熱時,
電源線會不會很燙?
接近電源2pin的接頭有無生銹(內部)?

我的 電源 2pin的 接頭 無生銹 ~
電鍋 整體 會熱 使用 時間 越久會越熱~

如果 2pin的 接頭 有生銹 ~
建議 換新 阻抗大 熱量 會越大~
接頭處 會裂化 電線也會發熱 ~

我的 摸起來有 溫度 但不會燙手 ~

网友B:
如果單買8字開關,要記得調好跳脫時間,整組換較省工,之前想整組換,後來想自已練功看看,所以有買回來試幾次才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單買8字開關,要記得調好跳脫時間,整組換較省工,之前想整組換,後來想自已練功看看,所以有買回來試 ...

這 電鍋 也使用了 一段時間~
不知 其他 零件 壽命為何 ?
我想大概 [跳馬] 零件 損壞 機率 比較高吧~
買 整組  也可以 節省 一些運費 ~
原本 是 該換 整組的   但人就 懶 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