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STRIX B250H GAMING無開機畫面

楼主(2020-10-24):
主板接內顯上電後無畫面,偵錯卡顯示00無跑碼,除錯卡用LPC1接在主板TPM
有主板有亮燈號,風扇有轉,目前只會測記憶體供電2.47V跟南僑0.98
請問還要測那些點位呢?待機時測哪點?觸碰開關後要測那些?
CPU的供電上下在哪邊?要拆下BIOS刷BIOS嗎?
手頭上有多的CPU但是不會測CPU供電不敢換上去= =,之前有拆風扇手摸CPU有溫熱
CPU供電要量要翻過背面量焊點嗎?

待機?

開機後偵錯卡00

開機後該位子電壓

BIOS位置

CPU供電上

CPU供電左

网友A:
記憶體 2.47V ? 那電感是記憶體供電?

電感要兩端都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 2.47V ? 那電感是記憶體供電?

不是嗎??我也不清楚哈哈,所以哪邊通常是哪邊的電壓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嗎??我也不清楚哈哈,所以哪邊通常是哪邊的電壓阿?

應該是靠近ATX24的電感才是for RA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靠近ATX24的電感才是for RAM的。
ASUS STRIX B250H GAMING_大圖

P大,圖連結錯了,快改哦~~

网友C:
狀況跟我的有點像,ASUS P8H61-MLX PLUS開機無畫面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820-1-1.html
我重刷BIOS就可以開機,要不要先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狀況跟我的有點像,ASUS P8H61-MLX PLUS開機無畫面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820-1-1.html
我重刷BIO ...

我也在想要不要先刷BIOS看看有先用MMTool5,cap轉rom了
目前燒錄器CH341A编程器也來了正在研究BIOS是甚麼規格的怎麼燒= =

楼主:
已經用熱風槍350度左右風速1用助焊間隔1公分的距離幾秒鐘起來
接上編碼器讀不到方向2邊都有放過在25XX位置
是我吹壞了嗎= =,還是本來就壞?能用3用電表測嗎?
晶片是25Q128A

編碼

主機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經用熱風槍350度左右風速1用助焊間隔1公分的距離幾秒鐘起來
接上編碼器讀不到方向2邊都有放過在25XX位置

你CH341A軟件是最新的嗎
AsProgrammer 去找這套軟體看看

网友:
轉接座放錯位置,要靠拉桿那邊

這個旁邊有插座的建議使用烙鐵...不然座都熔了

网友A:
其實也可以不用拆下來,BIOS旁邊是 JSPI 插座,印象中是微星才有,現在ASUS也開始有了

現在也有賣ASUS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也可以不用拆下來,BIOS旁邊是 JSPI 插座,印象中是微星才有,現在ASUS也開始有了

現在也有賣ASUS用的 ...

謝謝我知道了,不過晶片上面是25Q128A怎會插到24的位子呢@@
我那一片轉接板焊座還沒焊等等來焊好了W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CH341A軟件是最新的嗎
AsProgrammer 去找這套軟體看看

剛有下載了但是檢測晶片型號都沒反應可能晶片壞了= =
有用其他主機板上的BIOS晶片來測燒錄硬體沒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我知道了,不過晶片上面是25Q128A怎會插到24的位子呢@@
我那一片轉接板焊座還沒焊等等來焊好了WW ...

那就不一樣囉,你按照你上面說明的吧

我的是XTW100,長的很像,主控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一樣囉,你按照你上面說明的吧

我的是XTW100,長的很像,主控不一樣

我剛發現我那隻燒錄器好像沒支援25Q128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剛發現我那隻燒錄器好像沒支援25Q128A.....

我看有啊,基本都有支援到 16MB

先試別顆 BIOS,先確定燒錄器有沒有驅動成功、軟體有沒有識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有啊,基本都有支援到 16MB

先試別顆 BIOS,先確定燒錄器有沒有驅動成功、軟體有沒有識別 ...

我是在這買的點我
可能型號不同可能就不支援了?
還要搞xml檔的添加很累..........
別顆BIOS我用華擎B85M-ITX上的就檢測成功@@

主板上的BIOS

CH341A檢測晶片

楼主:
昨天的燒錄器讀不到今天把架子橋好用AsProgrammer讀到了
開心之餘小心翼翼的把BIOS轉檔好的ROM檔打開來燒錄在焊回
開機能進BIOS,接上硬碟成功進入畫面嚕,感謝大家的解答與幫忙

焊回去

BIOS

視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