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2DT2 (F) 開機一陣子變有聲無影 (有背光)

楼主(2020-10-24):
小弟非專業維修人士, 懇請板上大大給些指引.

這台 HERAN HD-32DT2 (F) 一個月前因為背光不亮, 發現是LED燒毀, 決定更換LED燈條, 三條花了$300.

修好後一個月, 現在變成開機一陣子後 (約20分鐘), 影像突然消失 (還很有趣的是快速往中間縮, 然後全黑), 背光還有亮.
- 關機後重開機可以正常, 但是撐不到1分鐘又一樣.

- 懷疑是 AD 到 T-con 的連接線問題, 插拔了幾次還是一樣.
- 試過變黑後, 把 AD - Tcon 連接線拔掉再插上居然回來了, 所以 AD 應該是好的??? (故障在 T-Con 上??)
- 有畫面時, T-con 上有 12 V, 3.3 v, 1.2v?
- 無畫面時, T-con 上只剩下 12V 還在, 其他無. (所以其實是 AD 故障??)

- 這個T-Con就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
- 話說這種排線用貼上去的, 我就算換T-con也無法自行接回去???

型號:

整體 (話說有奇怪液體, 黃色的, 電視的主人強調絕對無進水過, 是否什麼塑膠 "熔化"??? 第一次換LED燈條時就有這些液體)

電源板:

AD板:

T-Con 這種貼上去的排線怎麼自己換??

网友:
你的情形和我差不多一樣 量看看T-Con有沒有短路 T-Con白色排線拔掉用三用電表測量電容有沒有短路 你能看看我發文內容 希望對你有幫助 早點完修

网友:
那黃色排線要小心,不能拆,也不要拉扯到

只能排除板子上的故障,排線掉了要專業工具才能接上,版上之前有人直接拆了,只能宣告報廢

--
取自網路:https://www.iwxzl.com/archives/14084

1)上屏電壓(就是邏輯板的供電電壓),該邏輯板的供電電壓為12V。

2)邏輯板上DC-DC轉換電路產生的VDD33(3.3V)。該電壓是時序控制晶片及行列驅動電路的工作電壓,若電壓為0V,
   則會導致電視機出現灰屏 無圖等故障。

3)DC-DC轉換電路產生VAA(15V)、VREF(14V)、HVAA1(7.3V)、VGL(-6.1V)、VGHF(32.7V)、VGH(23.3V)。
值得一提的是,VGH本身是一種脈衝信號,本邏輯板中的VGH的幅度為32V,直流電壓均為23V。
VGH VGL中任一電壓異常,都會引起電視機圖像異常,如畫面變暗 畫面上有殘影 圖像拖尾 負像等故障。

VAA(15V)既是伽馬校正塊的工作電壓,也是行 列驅動電路工作所需的電源電壓,此電壓異常會導致灰屏 無圖等故障。
VREF(14V)是伽馬校正基準電壓,此電壓異常會引起GAMMA電壓不正常。
VAAl( 7.3V)供給行、列驅動電路,此電壓異常會引起圖像異常。

4)伽馬電路產生的伽馬電壓和VCM電壓。伽馬電壓通常以VREF電壓為基準遞減(不同屏的伽馬電壓各不相同)。
VCM電壓通常為伽馬校正電壓的1/2。若伽馬電壓或VCM電壓異常,
表現的現象是:
整個畫面偏白有噪點或白屏,明顯感覺對比度不夠,無層次感,調對比度無效。

5)時序控制晶片輸入的LVDS信號的直流電壓。在實際維修中,可用萬用表測量LVDS信號的直流電壓簡單地判斷LVDS信號的有無,
正常時LVDS信號直流電壓約為1.1V,由於電視圖像信號是動態的,此電壓有微小波動現象。

這兩顆查一下有沒有短路

楼主:
T-con 板上大部分的電容都測過... 沒有短路 (一邊接地有導通, 另一邊沒有).

网友:
把你所謂機殼上的液體擦一擦,幾塊板子也拆下來擦一擦,試試看吧!!
電視的主人沒騙你,殼上的液體不是他進水造成的,
就算你這次擦乾淨,過陣子它還是照樣冒出來

网友:
3樓資料和這樓都是這塊 MT3151A05-3-XC-1 的資料,DC-DC電源就那一顆而己,自己量囉~

网友:
黑屏後能遙控關機或是手動關機嗎  如果可以 主機板是好的   往屏 查 T-COM電容沒短路  但 VGH電壓沒  可能 COF後端短路  T-COM跳保護 所以沒電壓  盲猜  屏壞了